[手持表] 优利德UT117C校准进入方法

楼主(2023-07-28):
1.同时按住SEL和REL按键,显示0

2.再按一下RANGE按键,屏幕右下角闪烁

3.然后按hold应该就是确认,校准值是多少就需要摸索了,应该是6字开头的

4.eerpom

网友:
就没有厂家的大神在论坛吗?出来走两步,哈哈哈哈

网友:
这是返厂的节奏,睡觉

网友A:
大佬辛苦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优利德说:自行校准整坏的一律修不了。

网友:
太牛了,优利德刚出来的表,就能自校准了。

网友:
建议先备份再操作,给自己留一个后悔药。

楼主(2024-03-12):
引用 网友A:
大佬辛苦了,感谢分享!

请不要叫我大佬,其实我是优利德新表校准“开苞人”,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校准流程没错吗,我的图标闪动后输入任何值按hold都没反应

网友:
这个就别去校准了呢

网友B:
又试了一下,毫伏校准点为350mv,电压挡为3.5v,其他量程不可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试了一下,毫伏校准点为350mv,电压挡为3.5v,其他量程不可校。

刚看到信息,我怀疑优利德是不是专门弄成35校准点的,将来还有ut117e这个型号,明明可以50000字校准点,非要搞个奇葩的35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看到信息,我怀疑优利德是不是专门弄成35校准点的,将来还有ut117e这个型号,明明可以50000字校准点, ...

估计是,特意搞个奇葩的校准点,让咱们没条件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特意搞个奇葩的校准点,让咱们没条件玩

1.按照优利德的习惯,这个UT117C应该原本设计是40000计数的,如果是40000计数,其实HY3131来说是完美的,这个芯片的最佳点就是40000计数,后面再出个UT117D和UT117E,是60000计数的,
2.按照原本设计35000就是校准点是没问题的,但是上市之前不知道哪根筋抽了,临时改成60000计数了,不准备出UT117D和UT117E了,
3.我猜应该将来生产的UT117C可能是50000字计数,第一批算是废了
4.35这个校准点不算奇葩,很多6000字的双积分也是35这个校准点,12,17等等才是最奇葩的,

楼主(2025-01-07):
引用 网友B:
又试了一下,毫伏校准点为350mv,电压挡为3.5v,其他量程不可校。

我发现优利德的UT17B MAX 校准点居然是5字,不是奇葩的35字了,

电压档只能校准500MV 5V 50V这三个点,电阻档只能校准50K,其他的就没有试了,明明和UT117C一样的硬件单片机,居然只能校准这几个点,我也不知道优利德脑子里是怎么想的,真是老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