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枉电池了!APC Pro550 UPS更换电池后备时间短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3-07-28):
前几天给UPS更换了天能免维护电池: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3718-1-2.html,没想到只能使用不到1分钟就完全没电了,本来已经准备联系商家退货都要准备寄回去了。之后又买了一块超威电池,也是一样只能使用不到一分钟,这下郁闷了,国产电池也不可能都这么不经用啊。开始怀疑UPS问题,先下载联机软件来看下电池的详细状态或者初始化一下吧,到APC网站下载了UPS客户端PowerChute软件。安装好打开软件,先初始化一下,问题依旧,看到有个“更换电池日期”按钮,点击看了到上次的日期还是2011年,也是UPS的购买使用日期,说明之前换过几次电池都没更新过这个时间,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将时间更新为当天,再看电池的后备工作时间增加到25分钟了,继续充电,带负载30W的工作时间增加到了35分钟,恢复了正常,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新到的超威电池12V/7.5Ah

PowerChute软件界面

对电池更换日期进行更新

恢复正常

NAS里的可供电时间也正常了

UPS显示的时间也正常了

分析原因是UPS判断电池已经使用了十多年,完全没有容量了,已老化报废,按内部程序设定的认为电池只有几百mAh,自动将使用时间限制在了1分钟内。在此也提醒大家,每次更换电池后都要连接电脑进入电源管理系统里更新电池时间。因为我一直都是当NAS后备电源使用,更换了几次电池也没有这个问题,加上每次UPS开机自检显示电池都是正常的,所以疏忽了。

将之前换下来的CSB电池换回去,充满电后显示能工作30分钟左右,实际也就不到十几秒钟,而且出现了F02错误,说明这块CSB电池确实是坏掉了。

APC Back-UPS Pro550(BR550G-CN)安装和操作手册:https://www.mydigit.cn/doc-view-9084.html

PS:作为对自己失误的惩罚,天能电池也没有退货,留下了以后备用。

网友A:
当初直接测下内阻和容量不是立刻就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了吗,这下又多了个电池,铅酸放不住,长期不用一准儿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初直接测下内阻和容量不是立刻就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了吗,这下又多了个电池,铅酸放不住,长期不用一准 ...

可以两个并联,电压不变,容量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初直接测下内阻和容量不是立刻就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了吗,这下又多了个电池,铅酸放不住,长期不用一准 ...

只能两个轮着用

网友:
新电池再差也不会只能用一分钟,早就该找其它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直接测下内阻和容量不是立刻就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了吗,这下又多了个电池,铅酸放不住,长期不用一准 ...

手上没有内阻仪,加上经验主义害死人。不知道换完电池后要更新电池时间(用了十多年才知道),查了下使用手册里的更换电池说明也没有提示要进UPS管理系统更新日期的,也算是厂家挖的一个坑。

网友:
电池也是计划性报废了。
程序挂了的话电池也换不了。就像某水果

网友:
两个电池并联,装不进去可以接线出来,2平方以上的线就行了

网友:
同时并联两块电池会不会延长时间呢

网友:
30W的负载,只能工作35分钟?理论上应该2-3小时吧

网友(2024-07-14):
这款超威石墨烯电池如何,耐用吗?为什么不选9AH容量的,续航应该久一点?我BR1000也要换电池了,也看到这款电池和这牌子的黑金,据说也带石墨烯技术。看B站卖电动车电池的说推荐超威黑金颠覆,还有天能的真黑金系列。还有就是这款,价格和黑金差不多,不知选哪个更耐用。

网友B(2025-03-18):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内阻仪,加上经验主义害死人。不知道换完电池后要更新电池时间(用了十多年才知道),查了下使用 ...

哥们,我的PowerChute软件没有你这个重置时间的界面的,能否发一下你的PowerChute软件给我呢?(我的邮箱地址:413956320@qq.com)看看能救活我的BK650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我的PowerChute软件没有你这个重置时间的界面的,能否发一下你的PowerChute软件给我呢?(我的邮箱 ...

APC_UPS_PowerChute_3.1.0
https://www.apc.com/us/en/download/document/APC_PCPE_310/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 ... ument/APC_PCPE_310/

网友:
引用 楼主:
APC_UPS_PowerChute_3.1.0
https://www.apc.com/us/en/download/document/APC_PCPE_310/
https://www.sch ...

好的,我下载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