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两个头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7-28):
你仔细看,我硬是没看出来,非水

楼主:
我都怀疑自己了,我都感觉我眼瞎了,硬是没看出来

网友A:
应该是左右边刀头倾角不同,不过图上是一点区别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左右边刀头倾角不同,不过图上是一点区别也没有。

应该?。。。。。。。。。

网友B:
耐久性镀层位置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久性镀层位置相反

自从我看见这头都怀疑人生了,我感觉我瞎了我出问题了     你说的我还是有点没明白以及为啥要这样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从我看见这头我都怀疑人生了,我感觉我瞎了我出问题了     你说的我还是有点没明白以及为啥要这样设计? ...

我也有一个刀头左,右手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

我对这无所谓,好奇给你找了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这无所谓,好奇给你找了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1.612b244cUfV8xG&id= ...

信息检索能力强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还是没看出来到底有何区别 看11楼图片

楼主:
这有何区别??

网友:
根据图示我瞎猜啊,左右厚度不同,适合在不同方向挂锡。

网友C:
刀头的刀刃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头的刀刃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哦是这样啊 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这就想不明白了 明明普通的正常的常规的刀头就可以干啊

网友D:
除非是流水线作业,个人用无所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是流水线作业,个人用无所谓了吧

死活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啊 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这就想不明白了 明明普通的正常的常规的刀头就可以干啊 ...

瞎猜是为左撇子设计?

网友:
这个还是实物对比明显一些,网上配图不是很严谨,有可能是同张贴片换了不同文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活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设计

流水线上批量的话还是有意义的,寿命之类的吧

网友:
盲猜为左撇子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