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C新手求推荐手电

楼主(2023-07-28):
新入,求推荐性价比高些的手电,十分感谢,要求便携,性能好,价格300-500

网友A:
不是有手电论坛嘛,跑这里是几个意思。
再说这个预算高不成低不就,你得选注重哪方面?
新手十几元的14500手电挺好用了,钱多花不完就多买几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手电论坛嘛,跑这里是几个意思。
再说这个预算高不成低不就,你得选注重哪方面?
新手十几元的14500 ...

谢谢,我不知道手电论坛在哪里,马上我去搜一下,看到数码之家有这个板块就来请教了,我现在还搞不清楚贵的优点主要有哪几个方面才能决定增加预算

网友B:
我买了个“最小”AA手电EDC,1.0~4.2V电池通用,恒流无频闪。可惜是旋钮的开关,不如按键的好用。给爷爷买了“在路上”AA手电,按键开关,可惜是频闪驱动。
首先要确定大小和电池类型吧。不然不好推荐。
“我儿孙”的手电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最小”AA手电EDC,1.0~4.2V电池通用,恒流无频闪。可惜是旋钮的开关,不如按键的好用。给爷爷买 ...

长度十五公分左右,最好是用18650或者21700电池的

网友:
18650手电吧。找个“好价节”有优惠的品牌筒。LED一定要恒流驱动。按键和外形选个喜欢的。

网友:
我目前个人最满意的就是狼族g10小锤子,体积小方便携带,有锁定,具备一定远射能力,有月光档。虽然说14500的手电更小巧,但是18650的续航能力是它的两三倍。加个硅胶柔光罩还可以,还可以当营地灯可以用。

网友:
这价可是高档的货了,没用过这价位的。

网友:
首先确定你主要干嘛用,再确定价位,如果只是平常家用百元左右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