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腾达AC9接打印机的问题

楼主(2023-07-28):
一个AC9,带USB的,官固,可以接打印机,但是这个打印机只能用腾达的连机软件才可以用,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方式?

网友:
刷个鸡呗...

==============

网友:
没错,刷固件。。。。

网友:
你可以先装他的软件 装好能正常使用后看看它是怎么帮你配置打印机的参数的
你第二台机器应该按照它那种设置方法基本能行得通

网友A:
对,遇事不决就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遇事不决就刷机

刷完就不能远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