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TP-LINK TL-WDR6500路由器

楼主(2023-07-28):
前几天在楼下放单车的楼梯转角处捡了个路由器,这地方是楼下阿姨堆放杂物的,同时还放着几辆单车,包括我的。楼下阿姨和二楼几户都是老乡,平时大家有什么不要的(能卖钱的)垃圾,例如纸皮、饮料瓶子、废旧电器等不要的东西都往角落那里丢。这次不知道谁丢了个TP的路由器,不管它好坏,先拿回去研究研究

▼捡来的时候外壳有点脏,估计是淘汰下来吃灰好几年了。

▼WDR6500千兆版的,还是V1.0的,看来早期版本应该是没怎么缩水的。

▼TP的壳子巨难拆,最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底壳断了两个卡抠才拆开。

▼高通方案的还行,内存W9751G6KB-25据说是64M的,我开始还以为是128M的呢。

▼高通QCA9563处理器,单核750MHz,集成2.4G处理芯片,3x3mimo,450MHz。

▼5G无线QCA9886,看来带散热片的千兆交换芯片大概率是QCA8337,当然也不排除是螃蟹。

▼2.4GHz有三路功放,看来信号应该不差。

▼574B就是2.4GHz功放芯片SE2574BL-R

▼5G这个小方块是不是功放?上面只有一个K,不知道是不是功放芯片。

▼8M的闪存

▼PCB上面的日期17年第十周,已经六年了。

▼电源插口有个SS14防反接,这点设计不错,不用担心电源极性搞错烧鸡了。

▼这路由器除了交换芯片散热片在正面,处理器和无线芯片散热片的散热片在PCB背面。散热片和PCB之间涂了硅脂,但被考干了。

▼用异丙醇喷上去,再用牙刷刷一遍,纸巾擦一下就干净了,用无水酒精估计也有相同效果。

▼涂点鹿仙子硅脂上去,最后装回先放一边,改天有空再把现在中继用的移动TL-AC1200G(WDR5620G马甲)换掉试试效果。

这些年来捡过无数个路由器,基本80%以上都是TP-LINK的,其它的基本都是腾达、磊科还有就是三贱客家的两个小弟迅捷和水星,就没捡过华硕网件的路由器,这两牌子这么少人用吗?

网友:
捡路由器还挑牌子,还想捡华硕网件

楼主你想得美

网友:
不是用的人少,是没有退下来扔了的

网友:
V1.0才有这配置,后面的都缩得跟啥样了...

网友:
不错了,我现在还看有用150M路由的呢,你这个都千兆了

网友:
能买华硕网件路由器的伙计都是懂行的吧,不会乱丢

网友:
华硕网件这些都是高端路由器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还可以,通电试一下看看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这个牌子的路由器可能最多

网友A:
三贱客的路由器都是一个通病。要经常重启一下。否则网络会卡。

网友:
也能对付用吧

网友:
买华硕、网件的都是玩家,都是有点基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贱客的路由器都是一个通病。要经常重启一下。否则网络会卡。

没错,三贱客的固件就这尿性,有时候经常上网没问题,就是登陆不了路由器,重启就可以,挺折腾人的。

网友:
对付用用也够用

网友:
这个是没缩水前的板本了,后面都缩得不成样

网友:
水星之类的会自动挑选一个连不上的信道,自动重启后经常会挂。简直智障操作。

网友:
感觉还行,千兆的,还有点价值。

网友:
用华硕的一般是买的高端的几百上千的,不会扔的。

网友:
拍照水平杠杠的

网友:
目前在用100M Tp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