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7B MAX拆机测评!

楼主(2023-07-28):
抄袭的目的,动机我就不说了!反正就是一款接着一款不停的抄!
体积上略小于福禄克15/17,速度我感觉差不多,优利德大多数档位和量程快一点点,如果15/17换电容的话,两个表我觉得半斤八两吧!
优利德17B MAX测量时数值也是一顿乱跳然后再出结果!
二极管档和通断档带声音提醒!
二极管档开路电压2.96V最大量程超过2.9V
转盘非常清脆清洗,噪音大。然后就怀疑是钢珠转盘,拆机发现果然是钢珠的,不同于常见低端表,优利德这个还是内外双转盘设计!不过钢珠定位凹凸槽,非常容易磨损,这个寿命堪忧!主板转盘布线显然有点失败,很多布线没有避开弹片的路径!
屏幕字体也类似福禄克15/17,连外壳螺丝跟福禄克都是同款,电池仓里也是两个螺丝,不过电池仓里的螺丝跟福禄克的不一样!
保险丝也是福禄克同款,电流插孔笔座的报警设计也跟福禄克一样!
热敏电阻跟福禄克同品牌!
大电流采样电阻挺别致!
支持低通滤波功能。

。。。。。不想多说了,看都看腻了!

网友:
不会修大佬真快啊,深夜发帖

网友:
哦豁,拿到手挺快的呀

网友A:
201包邮拍卖到了一个福禄克12E+
外壳欧姆位置打孔,主板上也有个浅坑,但是成色真的很新,很满意
实测误差1个字左右,精度也很满意了
从此我退烧了

网友B:
大佬与UT18B PRO哪个更厉害些,工艺,精度,耐操性这些?主板使用了钽电容,也算是一种进步了,用过优利德的人都知道,优利德的表最易出现问题在电解电容上面。

网友C:
看着不错,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与UT18B PRO哪个更厉害些,工艺,精度,耐操性这些?主板使用了钽电容,也算是一种进步了,用过优利德 ...

福禄克明天就出公告,优利德你TM的真么赤裸裸的抄袭我,你小子走着瞧,从今天开始你们工厂的校验仪,你给我多少钱,我福禄克都不会再给你校准了,也不会再卖给你了,哈哈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包邮拍卖到了一个福禄克12E+
外壳欧姆位置打孔,主板上也有个浅坑,但是成色真的很新,很满意
实测误差1 ...

打孔防盗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速度一般,我觉得跟15/17差不多

网友:
一茬接一茬的出,真是表海啊

网友:
大师拍照效果一流,感谢分享!

网友:
买这款,不如UT177C,使用起来还是一般!

网友:
线路在PCB转盘上不应该啊!用4层板完全可以做到从中间层过,线路在PCB转盘上,迟早会磨损掉,要是带电测量时转表盘,搞不好会打火。

网友:
刀盘部分看着有点粗糙啊

网友:
这么快就到手了啊

网友D:
除了速度,这表是不是不如17b  pro啊

网友:
这表也叫17B啊,不说名字,以为福禄克17B

网友:
这命名真是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速度,这表是不是不如17b  pro啊

速度其实也差不多,功能性比福禄克好点。

网友:
专业
流口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