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小鹿小夜灯补水仪暖手充电宝,这么多功能看看内部用料如何

楼主(2023-07-29):
淘来一台不包好坏的补水仪暖手充电宝,居然还是好的,就是外观有严重瑕疵,处理价。果断开拆。背面有产品参数,拆开后里面是三节18650,充电宝模块,接口模块和补水加湿器驱动模块是排线链接,充放电管理还是用的ip5306充电宝芯片,效率还可以。更绝的是,长按加湿器开关可以打开水箱上的小夜灯。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给小女生脸部补水用的。

网友A:
由于缺乏清洁消毒,抽检经常发现加湿器和补水仪有菌落超标。用细菌超标的水直接喷脸上,容易烂脸。

网友:
用料还行,尽量用纯净水,换能片中间微孔金属片,超声波振荡喷雾。

网友:
这内部做工和用料还不错,绝对值这个价格。

网友:
是超声波的吗?

网友:
做工和用料还不错

网友:
楼主新奇玩意儿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缺乏清洁消毒,抽检经常发现加湿器和补水仪有菌落超标。用细菌超标的水直接喷脸上,容易烂脸。 ...

商家都是那么宣传的。其实人的皮肤不会那么脆弱。

网友:
物有所值,恭喜楼主。谢谢分享。

网友:
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集成这么多功能,电芯不可能很大,充电宝功能就拉了

网友:
楼主多少捡的

网友:
也是服了,这个小东西居然搞这么多功能

网友:
功能挺 多,外形比较小巧

网友:
功能真多啊

网友:
这东西真的有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