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一个数控电源模块XY-5008E

楼主(2023-07-29):
型号是便宜款的XY-5008E,400W8A输出电流。方案用的是国产同步整流EG1163S芯片。电压精度试了一下还不错。

网友:
才400w的啊,小

楼主:
一般维修的够用了

网友A:
输入电压最高55v,输出50伏有点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最高55v,输出50伏有点低。

有高的,贵呀!

网友B:
这么小板子能上4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板子能上400W?

同步整流加上风扇散热,又不是长时间400W输出问题不大

网友:
EG1163S是真的不错,效率也高
制作了几款3005/6002的数控电源,高低温稳定性都不错

网友:
这电源模块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A:
这个也不便宜。我买了一块升压模块才40元。
产品特点:
输出电流:0~15A
转换效率:85%
主动散热 接输入风扇持续运转
数控+彩屏显示
可存数组:10组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U-IN):DC9V~60V
输入电流:0~15A
输出电压(U-OUT):10V~120V
输出电流:0~15A
转换效率:85%
工作频率:150KHZ
短路保护:20A保险丝(非自恢复)
工作温度:-40℃~85℃
散热方式:主动散热 接输入风扇持续运转
控制方式:数控+彩屏显示
电压调节显示:009.0V~120.0V
电流调节显示:0.01A~15.00A
输出纹波:≤50mV
可存数组:10组
待机功耗:小于150mA(输入12V时测得)
重量:235g(净重)280g(含包装)
尺寸:110mm×105mm×48mm(产品)
包装尺寸:90mm×110mm×120mm(静电袋+纸盒包装)

注意:
接通输入后,输出端始终有电输出,电压等于界面显示的实时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便宜。我买了一块升压模块才40元。
产品特点:
输出电流:0~15A

我知道这模块不贵,但是不能从0V调电压,这一点就维修不适合用。

网友:
维修佬总是缺工具的
这个功率基本可以应付一般需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便宜。我买了一块升压模块才40元。
产品特点:
输出电流:0~15A

您这个可以120的时候输出15A电流,达到1800w的功率吗?

楼主这个可是50v的时候输出8A电流,400w功率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可以120的时候输出15A电流,达到1800w的功率吗?

楼主这个可是50v的时候输出8A电流,400w功率呢 ...

我说的不是那个,是这个900w,见图。

网友:
一般维修可以啦!

网友:
这种无治有一款1200W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是那个,是这个900w,见图。

这个40元真不贵,就是外观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40元真不贵,就是外观丑点,

我是买来给48伏锂电池充电的,在最后价段把电流调至60MA,不用均衡就可把铁锂电池电压充到基平本一致。

网友D:
搞个外表装修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个外表装修下就好了

60ma都不如有个均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