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大神们给看看这个两款焊机选哪个?瑞凌小钢炮mma200 & mma200e

楼主(2023-07-29):
是瑞凌小钢炮的,两个型号,一个mma200一个是mma200e

网友A:
这俩都不咋的。我选的是zx7/200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都不咋的。我选的是zx7/200T

你是家用,还是干活用

网友B:
这二个的负载持续率都太低太低了,烧2.0焊条还行,2.5很勉强(偶尔烧一根二根的还行)。

如果只能在二者之间二选一的话,下面的好一点(前提是厂家的标识不虚标)。

其实对于不懂的新手来说,挑选看其重量就知道了,越重的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二个的负载持续率都太低太低了,烧2.0焊条还行,2.5很勉强(偶尔烧一根二根的还行)。

如果只能在二者之 ...

两个重量就差一点点,上面的重,上面的最大电流能到1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二个的负载持续率都太低太低了,烧2.0焊条还行,2.5很勉强(偶尔烧一根二根的还行)。

如果只能在二者之 ...

这个个头特别小,,我不知道为什么140a负载持续率要比110a的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二个的负载持续率都太低太低了,烧2.0焊条还行,2.5很勉强(偶尔烧一根二根的还行)。

如果只能在二者之 ...

两个型号

网友:
上旧货市场买。带上4点0的焊条。js让试的。今年建筑业不好卖的多。挑一台漂亮的。

网友:
家用还行吧

网友:
买个250或者270,可以2.5焊条长焊,贵不了多少,如果这个发货不起来2.5焊条,你买2.0焊条,贵呀,耗材上都找回来还不够

网友:
你看中的这两个都是垃圾。现在电焊机整个行业都缩水很厉害。就是大牌的也就那样。220伏单相电民用产品已经一塌糊涂了,只有少数几老型号还行。新出的产品是一个比一个垃圾。这东西你看重量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家用,还是干活用

我在家干活用,本来就是家用型,工厂用我选三相的,上海通用400的,工业用220v纯粹吃饱了撑的

网友:
都是渣渣,焊机最少要3点2焊条能常焊得得,这样电流调满,用2点5得焊条也能做切割,一般常见五金店2点5得焊条是最小直径了

网友C:
我买的就这这种  ,不是这一个型号 ,另外一个  干活用的 ,焊起来非常柔,起火也快

网友:
都是家用机,,买工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就这这种  ,不是这一个型号 ,另外一个  干活用的 ,焊起来非常柔,起火也快 ...

你买的哪个型号的

网友(2024-04-23):
如果二选一就选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