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别克标志什么东西

楼主(2023-07-29):
别克标志什么东西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插12v电灯亮。拆开看有2个喇叭还有线圈。有懂的大祌指点一下是做什么的

网友A:
像是手机无线充电的

网友B:
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非电子爱好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非电子爱好者啊

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手机无线充电的

还别说还有点像手机无线充电的,那喇叭又有什么作用

网友:
磁悬浮的东西,应该是车上的摆件。

网友:
车上的摆件。

网友:
手机无线充电线圈没这么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别说还有点像手机无线充电的,那喇叭又有什么作用

楼下的说得对,应该是个磁悬浮的能动的什么摆件,无线充电的线圈一般就一个而且是盘状的,这个是四个柱状的线圈,交替通电后驱动上边的摆件摆动。

网友:
放一个带磁铁的小东西上去,看看会不会跳舞。

网友:
磁悬浮小音箱  不用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的说得对,应该是个磁悬浮的能动的什么摆件,无线充电的线圈一般就一个而且是盘状的,这个是四个柱状 ...

像磁悬浮的能动的什么摆件,那还差一个上面摆件

网友:
可能是一个别克的赠品

网友:
看评论觉得应该也是悬浮摆件,不过这东西耗电很厉害吧

网友:
别克车上还有这东西?

网友:
带灯的音箱?

网友:
还有音响喇叭,那就是蓝牙音响带无线充电吧

网友:
估计4S里面的摆件 缺悬浮物

网友:
像是磁悬浮的摆件

网友:
像别克车展览会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