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请教下硬盘可备用空间为零能修复吗

楼主(2023-07-29):
盘目前使用正常,速度也正常,不开卡的前提下有办法修复吗?
主控联芸1202,颗粒未知,不开卡是因为没法开,没软件没转接卡。

网友:
重新开卡应该能修复

网友A:
联芸~  有工具吗? 没有吧,重新开卡 降容 确实可以修复,前提是得用工具。
什么牌子的? 长江的颗粒吗?  居然才写了3T 就废了?
这应该不是正常的显示我猜 你可以问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芸~  有工具吗? 没有吧,重新开卡 降容 确实可以修复,前提是得用工具。
什么牌子的? 长江的颗粒吗?   ...

就是没工具,应该不正常,之前一直在用,突然有一天进系统非常卡,拆下来挂从盘,也是很卡。
然后擦除后正常使用了快2个月了。问了客服5年保,可以送保,但是纠结要不要送保,主要盘现在太不值钱,想论坛看看有没有简单解决的办法。

网友:
售后送保吧

网友:
能送保干嘛自己弄呢   保内  自己连快递费都不用出

网友:
能送保还折腾,你得多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