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电视更换主板

楼主(2023-07-29):
长虹电视更换主板

电视一台显示屏破,1个主板问题,更换

正面

拆开

2个主板更换

网友:
典型的两台坏的不同位置的在拼拼凑凑之后一台满血复活

网友:
和我修微波炉是一样的思路。

网友:
拆东家补西家

网友:
跟台式机维修一个道理。
替换大法。
前公司也是保内用返修品,只要质保期不坏,过保坏了更好。

网友:
换谁修也是这个思路哇,没毛病

网友:
替换是最省事的。

网友:
最好的维修方法是替换

网友:
拆东墙补西墙,合二为一

网友:
对创维的电视没有好感

网友:
竟然是一体板,

网友:
替换是最省事的

网友:
拆东墙补西墙!

网友:
最高效的废物利用!

网友:
这种维修省心省事

网友:
觉得电视里面除了面板值钱,其他的不值钱

网友:
啥问题描述下啊

网友:
啥问题也不描述下  大神直接给您说换哪个零件更给力啊

网友:
替换法二合一,比较省事儿

网友:
这个主板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