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是否真的需要并二极管?

楼主(2023-07-29):
很少在控制柜里看到有并二极管的,但确实也听到不少电工提出要并二极管(或电阻,不知道二极管和电阻有什么区别)。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二极管真有好处的话,厂家为什么不直接生产带有二极管的接触器呢?

网友:
带了二极管,线就得分极性

直流驱动的继电器反并二极管当然有必要了.
否则再高耐压的开关管也得击穿.

当然,偶尔击穿开关管并不一定坏,多了就难说了.

网友:
从来没有听说过交流接触器要并二极管的

网友:
并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先分清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
直流电控制的用,减少控制停止的时候的脉冲高压损坏控制管。交流电控制的不用。

网友A:
继电器直流的必须并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直流的必须并二极管

交流断电以后,是不是也会产生高压?毕竟交流电也有电感

网友:
工作中没看到二极管

网友:
没有必要的!

网友:
直流的小继电器一般都是并个LED+电阻,交流的不用

网友:
低压直流线圈的继电器必须并泄放二极管,若不,极易击穿驱动管
出厂一般不并,电路设计不同,元件放置方向问题,内置了二极管限制了设计和应用

交流不用并,也不能并,需要可以并一个泄放电容

网友:
需要的,线圈很容易烧的

网友:
接触器,一般用按钮或中间继电器控制,没有接入晶体管,所以不存在高压击穿问题,也就不用考虑接入保护二极管。

网友:
成本和效果不成正比,就没必要生产了,每一个噱头,最后都会由消费者买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断电以后,是不是也会产生高压?毕竟交流电也有电感

线圈就是个电感,断电时都会产生一个脉冲高压,直流继电器可以并个反向二极管来吸收脉冲,接触器用的是交流不可能并联二极管的,不然会造成短路的,而且并上二极管也是无用,因为谁也不知道断电瞬间是正脉冲还是负脉冲,并电阻也无用,唯一有用的是并电容,但效果也一般,所以,一般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里还有个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的感应脉冲一般都是就交给交流线路上的用电器自己吸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直流的必须并二极管

交流断电以后,是不是也会产生高压?毕竟交流电也有电感              我认为交流继电器可能不需要并二极管吧,因为他使用的是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直流的必须并二极管

交流线圈并二极管无异于短路,会炸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mushuiche      二极管是有正负极的,直流继电器(不是交流继电器)必须反并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