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0.5元的py32f002a单片机制作的电池內阻仪

楼主(2023-07-29):
上次做的内阻仪比较费电,这次改成单电源的了,单片机用的0.5元的PY32F00A单片机,主要为了试试这单片机能不能用。

总体做的比别人做的个头大,精度和分辨率也不如别人做的,但是全身都是便宜货,虽然电路麻烦点但是里面元器件价格却不高。
设置了两个档位,欧和毫欧,两个档位都是恒流20毫安。读数显示00.00-2.000欧和00.00-60.00毫欧,耐压未测试隔直电容都是低压的,测18650电池没问题。

电路原理单片机输出一路1KHZ PWM经过RC滤波变成正弦波,再进入恒流电路通过隔直电容把1KHZ交流电注入到待测电池,测试夹电压信号线通过隔直电容后抬高到1.65V,然后进入放大电路,放大电路设了两个档位用来切换欧和毫欧档位。

程序算法,ADC采样率100KHZ采集1000点,经过DFT得到实部(电阻)虚部(电抗),分别再进入200点滑动平均滤波器,校准相位后只显示电阻成分。

两个操作按键,其中一个按键在两个档位之间切换,另一个没用。 显示部分采用4位数码管,右侧LED等显示档位,左侧的1个表示显示数字是正还是负。

电路图

电路图:

我是板子做来家用铁皮剪剪开的,怕开槽审核不通过就没开

制作资料下载

1.s是程序源代码,1.bin是固件。JLCEDA文件夹里面有JLCEDA的工程,原理图和PCB已经画好。

校准方法
三个校准菜单,显示P-00是短路清零、显示P-01是相位校准、显示P-02是标准电阻校准。

按住切换档位的按键再同时按住另一个进入校准模式,数码管显示P-00,按档位加的按键会在P-00、P-01、P-02之间切换,两个按键一块按退出校准菜单显示END,按另外一个按键进入显示的菜单。

P-00 夹子短路,两个按键加减调到0,先调欧档,两个按键一块按进入毫欧档,调好后再两个按键一块按保存到FLASH 显示END

P-01 夹住1欧电阻,调到这个电阻真实相位,我也不知道就调到0了,调好后两个按键一块按保存到FLASH 显示END

P-02 夹住标准电阻把读数调到和电阻一样,也是先调欧档,两个按键一块按进入毫欧档,调好后再两个按键一块按保存到FLASH 显示END

家准演示视频,在家蹲了快16年语言能力很差还不会普通话。。。 听不懂可以点开字幕有自动生成的字幕。

毫欧档校准可以用10毫欧或者再大点的校准,校准完了后测0.1毫欧可能会偏大,再用短路清零调小就行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14y167Yy/?spm_id_from=333.999.0.0

实物图

楼主:
终于有网友制作了,网友还帮忙反馈了一些错误的地方,比如R16应该是100欧

数码管我用的是共阳的是以前买的,画图时候到立创找了个型号没注意是共阴的。。。有网友买了共阴的焊上去了结果乱码,我改了下程序改成共阴的,但是我没共阴数码管没法试,只焊了8个数码管测试了下,麻烦焊了共阴数码管的帮忙测试下

网友A:
厉害,这东西我能看看,搞不懂!

网友:
卖相差了点

网友:
那对夹子很特别嘛

网友:
难道不是矿石那位仁兄

网友:
楼主可以去这个帖子申请加入帮帮团,福利很多哦:
https://www.mydigit.cn/thread-9-1-1.html

网友:
这mcu好啊,几毛钱再添新选择,再也不受stc的气了

网友:
真不错,感觉换个屏幕的话更显档次

网友: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佩服锄头兄的钻研精神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自己下载下来学习学习,如果有坛友积分不够的话,我转到了某网盘,但是希望下载的坛友多来给楼主评论,多交流;地址

网友:
好复杂,PCB搞那么多飞线

网友:
搞的外壳漂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东西我能看看,搞不懂!

这东西不复杂的,电路就是恒流+放大,程序也只是用到初中的三角函数相关知识,不过我上学时候贪玩没好好学习,用到都是后来自学的。

网友:
开尔文夹子很有特点。

楼主:
什么东西到我手里都会变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东西不复杂的,电路就是恒流+放大,程序也只是用到初中的三角函数相关知识,不过我上学时候贪玩没好好 ...

我连三角函数都忘光了,现在只会简单的加减乘除。。。

楼主:
免费PCB不用白不用,本来考虑用PCB做个测试表比的,但是效果不好还不如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连三角函数都忘光了,现在只会简单的加减乘除。。。

我也只会加减乘除,我初三就分流到技校上了半年就辍学了,基础非常差,只能用到什么现学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