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单的维修下灯条,短路坏掉的灯珠

楼主(2023-07-29):
2并4串,一个灯珠坏掉后很快并联的灯珠就会坏掉。

点锡短路

网友:
这不像是楼主的风格。

网友:
坏的LED灯珠,用短路大法。

网友:
这灯珠应该有卖的吧,换掉就是,不应该短接。

网友:
这种灯珠换了能用久吗??

网友A:
焊的课真丑,火烧的一样

网友:
散热不好,估计命不久矣

网友:
应该换掉坏电珠,不是短路!

网友:
还是直接换新条,别的灯珠也不久已

网友:
壳子有点黄了 没看错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的课真丑,火烧的一样

铝基板不加加热板根本就没法焊,楼主能焊就不错啦

网友:
短路坏灯珠应急不 错

网友:
  少一颗灯珠对整个电路可有影响?

网友:
最简单省事的维修方法‘短路’朕常用坏多换新的

网友:
我买了不少带齐纳管的进口高显指(RA90-95)灯珠,把家里的LED灯都换了个遍。

网友:
直接短路会导致其他灯珠也用不住吧,还是直接换吧

网友:
短路寿命不长。

网友:
尽量换灯珠,没备件可以短接。最好换驱动加整套灯板,加铝片散热。

网友:
问题是不懂得什么型号的,前段时间扔了十几条坏的1.2米LED,主要是他们收回来卖给我几十条用不完啊。

楼主:
按这电源横流驱动电压自适应来说对灯珠寿命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