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鲁了有些日子了,拆DR-60-24 DR-60-12

楼主(2023-07-29):
看到大家薅羊毛,忍不住也下手了,拆开看看还行,寿命就不好说,工艺一般,

网友:
这画质跟若干年前有一拼,撸主用的是什么设备拍的?

网友:
估计是用视频聊天的摄像头拍的!

网友:
用料还不错呀

网友:
做工用料都可以拍的真清晰

网友:
是不错,我的一个12伏的到货了,用来带车机,然后发现车机的DVD坏了,不吸盘进去了,这真是,有点无语了,看来车机放久了也容易坏。看来电源也只能吃灰了。质量拿到手就基本清楚,重量是骗不了人的,拆开看了一下,和楼主一样的公版,用料可以

网友:
山上来的明伟……楼主手机该换了

网友:
我眼花了

看不清了

网友:
这个电源的一个问题是散热片布局不好,开关管固定在大散热片的边缘角落散热不好,次级整流管固定在散热片中间正常,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磁芯窗口没有绕满还有空间,可以穿绕几匝线引出5伏电压或其他电压,但是窗口前面后面都被散热片挡住了,DIY穿绕引线出来有难度

网友:
楼主这是开了美颜么,一片糊

网友:
也入一个12V的,4元不到,电流有4A多,还算不错。。。。

网友:
拍照水平和我也得一拼,不过我知道你是用的AI老照片模式

网友:
请问24伏的家用的话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撸了两只12V的~

网友A:
也撸了个12V的,到手把电容全换黑金刚的了,保险也套了个透明热缩管

网友:
24V的电源不是多见的,12V的比较常用

网友:
这座机的摄像头像素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撸了个12V的,到手把电容全换黑金刚的了,保险也套了个透明热缩管

倒不如换一个陶瓷的

网友:
几块钱的可以,用用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