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哪位大神给分析一下这小电机控制板子上的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23-07-29):
修理单位一个设备上小电机的控制板子,稳压芯片坏了,板子上面有胶,扣胶时把这个8脚芯片扣烂啦,
又找来另一个相同的板子上测量的,芯片型号被磨没了,哪位见识广大神能给看看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不知。
如果3、4脚接电机,开关就是控制正反转,用几个三极管代换掉

网友:
目测是个单片机。可以用逻辑门代替,但电路板不一定有位置了

网友:
FT60E21X
这种辉芒的可能合适

网友:
感觉好像是单纯的 非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