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搞定YS9082HC开卡梅捷256G固态总是204G问题

楼主(2023-07-29):
手上有5块256G的固态,主控是YS9082HC,芯片是B27A,开卡总是显示坏块过多,自动只能开出204G的容量,跑RDT后坏款显示也不多,也没有新增坏块,手动指定256g、240g都提示坏块过多开不出来,只有设置自动容量后才能开出来204G,几个月前买的两块硬盘是这样,原以为可能就是坏块过多的原因,放一边了。最近又买了3块同样的主控和B27A芯片,结果过程与之前的一样,只能自动开出204G,指定容量就提示坏块过多,邪乎啊,跑RDT坏块并不多,为啥就只能开出204G,不能是满容呢?而且都是同样的204G,论坛搜索没有相关问题解决方案。冷静一天后,认为这种情况肯定是软件的问题可能性大,硬盘估计不会有太大问题,那就先从软件选项设置开始找原因,经过多次不断实验,最后终于找到就是软件设置问题,最后正确设置请看图。具体原因请大侠们解释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经常有些开卡的莫名其妙的不行。

网友:
说的有道理,我明天试试我的9083的量产,也改改参数,看看能不能满容。

网友:
这些国产主控那是真难受

网友:
围观学习,顺便赚家元

网友:
YS9082个人建议最好都用第一种S模式,固件最全,兼容最好。

网友:
所以那个选项改的究竟是什么呢,不太理解,芯片工艺,单通双通?

网友:
开2P速度慢一点啊

网友(2023-09-07):
你好,工具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神奇的 Mozilla/5.0 (Windows NT 10.0;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103.0.0.0 Safari/537.36

网友:
    技术不错啊,非常好

网友:
    受楼主启发,也开出了一个提示坏块过多的256G,谢谢分享

网友:
    我选择第2个第3个  都不行  我这个250G的三星的  开出来 只有150

网友:
    试一下,我一块512G的N38A,写入1T掉固件了,也是一直提示坏块过多

网友(2023-10-19):
    试了下 还是不行 到了72% 就提示 建表失败

网友A:
    有大佬来给乐解释一下,这个选项到底什么区别?

网友(2024-01-30):
    我的也这样提示 怎么改 TWO还是SINGLE都不行

网友(2024-03-06):
引用 网友A:
    有大佬来给乐解释一下,这个选项到底什么区别?

    实测single模式速度最慢,往下速度依次递增,但容量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