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与手机维修电源合并改造

楼主(2023-07-29):
一手机维修电源一直吃灰,主要还是功率小,不能恒流,电压调节旋钮不良,手上的几个维修电源输出电流都不大,最大的不超过5A,有时候不够用,于是打算改造一个微机电源出来平时用。

改造前的样子。

金河田的电源,拆掉除了TL494及辅助电源的所有元件,电源变压器中间抽头与地断开,保留12V绕组改全波整流为桥式整流,保留原12V整流F16C20C半桥,增加两只F12C20替代共阳部分的半桥安装在原5V桥堆的位置,输出电感改原双并为串联,滤波电容换成35V1000UF两只,电流取样用的0.01欧无感陶瓷电阻。两个表头均由辅助电源供电。

外壳改造

装入微机电源的样子

电流表由原电源的电压表头改造,换上4位LED,需要共地所以单5V供电改成±5V供电(负5V由辅助电源整流后7905稳压所得),调整成0.1V基准档位,这样可以直接测试取样电阻两端电压就能获取电流读数,最大显示19.99A。

7135的电压表头,单5V供电,由3AG老师设计的20V/200V自动切换量程,四位半显示,精度很好。

找朋友做的亚克力面板,因各器件位置固定,所以布局显得不太协调。

最高电压。

最大输出电流。

极限测试30V10A时输入功率350W,再大没敢测试。19V笔记本电源改成24V共T12用,另外经LM2596S小板输出5V到USB。

空载电压。

满载电压,虽然用了补偿输出还是有0.06V的跌落。

远端补偿。开始直接输出,大电流时电压下跌厉害,感觉不爽,于是增加了这个电路,另一半运放做了取样电流放大后反馈到TL494。

网友:
外壳做的不错

网友:
电压显示精度真高

网友:
看样子不修手机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修手机朋友送我的。

网友:
太羡慕了,动手能力强,用手边可利用的资源重组满足自己的需求。

网友A:
ATS输出,应该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S输出,应该是输入。

对,由ATX输入。

网友:
外壳是那拆来的, 喷漆挺好的

网友:
看样子,改的真不错!

网友(2023-09-11):
看来这是高手啊,改造的很好

网友:
厉害!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2023-11-12):
改的很舒服,方便啊。内部照片有些少

网友(2024-05-07):
高手!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又强,改造无止尽。

网友(2025-03-20):
我这边修手机用的电源也不行了,跟楼主学习下 试试搞下!~!

网友:
请问会有吱吱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