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故障求助,请问这AX-1005-LF是什么零件?

楼主(2023-07-29):
显卡6pin供电附近有个零件坏了,请问这AX-1005-LF是什么?

网友A:
就是个蜂鸣器,是进水了吧这东西轻易不坏

网友:
蜂鸣器是发出报警声音用的吧,是不是严重故障导致蜂鸣器一真响烧毁了,还应该检查别的元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
蜂鸣器用在显卡上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蜂鸣器,是进水了吧这东西轻易不坏

这微星显卡在闲鱼买的,想不到是故障卡。卖家说两个风扇其中一个坏了,只要一个风扇工作,温度一高就黑屏。不转的风扇我维修好了。上机能进bios,但是几秒钟就直接黑屏。然后两个暴力散热风扇猛转。但是我摸散热器铜管不是很热。显卡背面gpu的位置也摸过并不算很热。而且房间开着空调。真倒霉!

网友:
没有注意显卡有这个零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微星显卡在闲鱼买的,想不到是故障卡。卖家说两个风扇其中一个坏了,只要一个风扇工作,温度一高就黑屏 ...

看卡的6pin口有锈很有可能之前进过水,仔细观察元件有没有腐蚀氧化严重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卡的6pin口有锈很有可能之前进过水,仔细观察元件有没有腐蚀氧化严重的地方 ...

好的,谢谢!闲鱼真的显露出很多奸商的人性,特别是鱼小铺。该死的小黄鱼。

网友:
卡的型号是什么?能不能拍下全貌

网友:
矿卡=水洗卡

网友:
矿卡=水洗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闲鱼真的显露出很多奸商的人性,特别是鱼小铺。该死的小黄鱼。 ...

贪便宜了吧,你也不看看芝麻信用,还买的是故障卡,以为自己能修好,结果让自己生气了吧,自己也要承担一点责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贪便宜了吧,你也不看看芝麻信用,还买的是故障卡,以为自己能修好,结果让自己生气了吧,自己也要承担一 ...

芝麻信用可以刷出来的

网友C:
检查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坏了。

好,我先检查一下,谢谢

网友D:
这是什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卡??

微星亮机卡

网友:
俺没明白LZ都还不知道它是啥,又怎么判断出是它坏了呢?

网友:
水洗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