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遥控器加背光-2次改良

楼主(2023-07-29):
ps:有个疑问,背光时间大概4-5秒,能改的亮屏时间再长点吗。
更新一下,不用导光板也行的,从显示屏侧面照亮就行,Q2三极管我是从别的电路板拆了个一样大小的,可以用
有人反馈没什么用,为了晚上调温度,不开灯影响宝宝睡觉,耗电问题还好吧,用的充电电池,按最大电流30mA亮5秒,800mah的电池也用不少时间,
3000多的格力遥控器,没背光,2年前改的,背光不亮,短接限流电阻,亮度够了,这还是2年前拍的照片,效果也是改良前的。

原件是空着的,补上Q2,R6,R16,     其中r16是限流电阻,2节充电电池电压2.8v以下。这次直接把限流电阻短接了,下面用上手机屏幕的导光板,反光膜,LED也是用的手机屏里面的,按键背光也是,这次不小心弄坏了一个led,换了个小米2上的闪光灯,够亮了,

楼主:
换了小米2的手机闪光灯,非常亮,  不会看不清了

楼主:
背光亮的时候电流在 10-30ma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背光改的字挺请楚挺好的

网友:
这个估计很耗电池!还是那种荧光按钮简单省电!

网友:
格力空调遥控器其中有一款是带背光的我就有一个。

网友:
空调遥控器设置好了之后,墨黑按开关键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加了背光确实方便多了,非常不错

网友:
能改白光led吗?不知道电压够不

网友:
改有光是方便些

网友:
我用的还是十几年前的遥控器,没感觉很暗呀。楼主这么折腾估计两节电池顶不住两个星期

网友:
这小灯不易焊

网友:
太这费电,还可以暗点

网友:
看了你们的改造,再看家里的遥控器心痒痒

网友:
海信空调的遥控器带背光

网友:
宝上有高仿的就带背光

网友:
是的,空调遥控晚上关灯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背光改的字挺请楚挺好的

这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