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板做FLUKE 15B/17B电池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2023-07-29):
对fluke一直心心念念,没忍住淘回17B电池漏液机一枚,功能还算正常,电池严重漏液,电池固位置的塑料都涨裂了。再一搜好家伙一个电池盖算上运费可以买个不错的炮灰表了,那怎么行。

同时翻到有人卖pcb做的代用盖,受此启发就自己打板做一个,同时集成锂电池充电+电量指示,充电选了tp4056和tp4067两种方案
4056看中1A充电电流而且有存货

4067看中适配电池类型全,4.35v、4.2v、3.7v都有对应输出芯片。

电量指示选用HX70A sot23-6封装 4LED指示应用电路相当简单。

eda里电路图、示意图。

3D效果图

打板实物图。

焊接顺序,分别焊上贴片元件,注意轻触开关先不要上,否则充电小板与电池盖连接时会干涉。

此处小孔焊接2.54的裸排针,即可帮忙定位还可以加强小板凳连接强度,并适当剪断。

安装空间可以仍然使用14500大小锂电池-需要自己点极片,也可以直接上软包电池,我选了103040,性价比较高,注意由于没有内置锂电池保护电路,最好上带保护板的锂电池。

焊接完成。

实物安装,试充电,功能正常,按测试键 正常显示电量,注意如果是上3.7v磷酸铁锂电池可能只亮3灯,这个只是按电池电压估算。

实际使用效果满意,电量测试只在开关按下时工作且电流极小对充电电池没有任何负担。

老规矩,打板工程文件在下面需要的自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xn980WGXgqdQ9zF38K4gg?pwd=7878

提取码:7878

网友:
你这设计真不错啊
虽然我用不上,但是不得不佩服你的水平

网友A:
不错不错,如果用和机身一样的黑色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为楼主点赞 ,方便大家DIY

网友:
这个做的真不错,厉害,可惜我没有福禄克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如果用和机身一样的黑色就更完美了。

自己打板可以选黑色

网友B:
你这个创意不错,但是注意事项请看原装后盖.小心电击.你这个后盖有外漏金属(USB端口)和充电电路,你在量高压电时你这个外漏电路会和内部电路连接导致电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创意不错,但是注意事项请看原装后盖.小心电击.你这个后盖有外漏金属(USB端口)和充电电路,你在量高压 ...

注意到了,所以正面整体未敷铜,type-c母座已缩进正面,大家有使用的注意自己用绝缘胶带保护下吧或者只限低电压使用。

网友:
感觉这个能量产了

网友:
你这个多功能的盖板相当可以啊,赶脚表都配不上这个盖板了

网友:
厉害了,一言不合就自己打板,充电小板的元件是单独买还是买套件然后换板?

网友:
万用表内部不隔离的吧,你这背面有安全隐患哦。

网友:
缺什么自己造,真是高手

网友:
这样也可以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设计巧妙,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把原盖内部打磨平整,安装回原盖就完美了。

网友:
高手
为什么要用两种充电管理芯片呢?

网友:
会设计真的好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