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数码之家的5号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7-29):
想想已经7年左右了吧,还能用,有个7号转5号转接筒找不到了,听方便的,

网友A:
打磨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智能充?

网友:
不错不错,我前不久换了一个18650的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磨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智能充?

有可能是个LM324呢

网友:
之家的货靠谱

网友C:
这是以前我买的数码之家定制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以前我买的数码之家定制款。

一样的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个LM324呢

当然是智能充,看介绍就知道了。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3368

●包含USB智能充电器1只、7号电池2节(900mAh)、转接筒2支;
●可独立充1~2节AA/AAA镍镉/镍氢电池;
●12Bit智能-△V(负电压斜率);
●Vmax检测;
●电池过温保护;
●最长充电时间保护;
●独立双色LED指示;充满变绿色;
●输入:5V/500mA;
●输出:1节 400mA; 2节 250mA;
●小巧易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使用,采用USB口/通用性更高,更方便商务人士

网友:
这个是324的芯片吗?论坛有358芯片的充电器电路

网友:
那里对换的我怎么没有看到有

网友:
该有的都有。

网友:
智能充,傻充很久以前有,不变灯,发池发热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