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多功能浴霸线路图

楼主(2023-07-29):
今日维修一个浴霸,它的接线图使用的是零火线双控的2P开关,火线串联在一起。怎么和我们平时的不一样呢?
原浴霸的线和端子都烧坏了,重新买了接线端子,并更换电线。搞完了才想起要拍照,也不想重新拆了拍照,就只看结果吧。
我们平时接的开关就是零线串联,火线控制分开,分别为照明、取暖1、取暖2、换气。反正我是这样接的。一个1UF的电容外壳烫坏了,容量没减,还能用么?换了一个1.2UF的上去。

换了一个1.2UF的电容接上去

旧的1UF的电容外壳烫坏了

容量没减

所有头尾端、中间并联端都使用这种冷压端子压接后接入接线桩,不知能管多久,应该比线直接插入端子压接牢靠吧。

都安装好了才想起要拍照。

网友A:
这种灯泡浴霸早就淘汰了,据说是红外线造成儿童近视,而且这东西效率太低了,不如风扇加ptc安全、效率高。

网友:
电容容量竟然没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泡浴霸早就淘汰了,据说是红外线造成儿童近视,而且这东西效率太低了,不如风扇加ptc安全、效率高。 ...

浴霸在市场上还挺普遍

网友B:
这个接线很正常啊,就是所有用电器零线并在一起,四个开关都是控制火线。没错。

网友C:
同意5楼说的,看着接线很正常啊。

网友:
零线是并联。

网友:
原先装的大多浴霸是这种,现在装的大多是暖风机。

网友:
不奇怪,厂家印刷错误,有点基础的都知道

网友:
看着接线很正常啊

网友:
cbb61原容量的代换比较好,容量大了风扇发热也大

网友:
家里电器都是并联

网友:
问题是现在新的CBB61电容,未必比老的耐用。
老风扇的可以用30年,结果我新买的风扇几年就坏了,电容短路了

网友D:
可能厂家印刷错误呢

网友E:
看接线图没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线很正常啊,就是所有用电器零线并在一起,四个开关都是控制火线。没错。 ...

厂家是火线并在一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5楼说的,看着接线很正常啊。

厂家是火线并在一起的

楼主:
零线应该并在 一起,控制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接线图没毛病啊。

零线应该并在 一起,图上是火线并在一起的。如果使用1P的开关应该控制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厂家印刷错误呢

这个不好说了,反正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