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使用火焰钎焊T12烙铁为大热熔刀头

楼主(2023-07-29):
今天收拾后备箱,看到前几天户外烧烤剩下的卡气瓶和枪头,突然想到试试火焰钎焊烙铁头效果。以前都是zvs焊接,还没试过火焰效果。

国产T12头子

小马蹄,现在用不上

气瓶

大刀头

打孔

切割掉头子

打磨氧化层

银焊条

开火

焊接完成

打磨下

上锡保护下

说说感受吧,火焰范围比较广,不太好掌握,不像zvs可以指哪打哪。火焰温度太热了,次卧没空调,我这个汗呀。。。另外一点就是气炉火焰需要时间太长了,比zvs时间长几倍。陶瓷镊子尖都融了。。。。
优点就是便宜,气瓶3元,枪头5元。

好了,体验过了。还是玩zvs吧

网友:
有一个T1的头子,有洞了,准备尝试扩洞铆接铜丝填平它。

网友:
要用含银焊条 导热好
别用长截面的磷铜焊条 焊完留下填缝的像是黄铜 导热不好  很难用。

网友:
最后一图是刀头沾锡了啊,我还以为是温度太高刀尖断了呢,上下对比着看了好几次才确认。

网友:
气瓶那个温度感觉可以用气焊了

网友:
手艺不错!又有新刀头啦!

网友:
整完加热太慢了,我试过了,拆的时候已经报废了

网友:
看样子还是zvs好用。

网友:
想看融化的陶瓷镊子

网友A:
如果直接套普通的烙铁头上去不焊的话效果什么样,上回跟坛友讨来的有根小马蹄也是用穿孔了,走锡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套普通的烙铁头上去不焊的话效果什么样,上回跟坛友讨来的有根小马蹄也是用穿孔了,走锡很不方便 ...

那不就是936嘛

网友:
第一次焊成这样不错了

网友:
物美价廉的维修,看看寿命如何。

网友:
这个气瓶和焊枪可以用空调的铜焊条焊接吗?

网友:
这种回温不行,小马拉大车

网友:
标签纸都烧糊了,真没烧坏么

网友:
时间长了会脱焊么

网友:
头子有点歪

网友:
问下楼主的zvs是用几瓦的,多大的电压和电流,能不能上张照片

网友:
这个需要大神想办法实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6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