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难得奢侈一次,制作一台像样的KT88电子管单端功放

楼主(2023-07-29):
由于以前制作的单端胆机基本上都是垃圾样子,且功率不大,听声声不息等音乐节目音量不够,力度不够沉,所以一直以来都想制作一台象样的胆功放,前些时间受到朋友的刺激,他收了台300B及EL34单端功放,所以就买材料制作,原打算是制作EL34单端功放的,但听了朋友的EL34单端,感觉功率不合适,由于买回的变压器等元件余量充足,所以就改为制作KT88单端。本机的元配件的成本比网上的千元内的EL34单端成品还贵大半。

下面先晒买回来的胆图片先。分别是曙光电子管5AR4及KT88/6550A

由于本人是喜欢小机箱,且网上比较难找到合适的机箱,所以这次的机箱略小些,刚好够放元件。以下为买回的机箱及机箱加工图片,由于工具及手工有限,加工效果一般,且面板不小心破相了。机箱尺寸是215*55*308。

以下为布局图。

以下为变压器,本次是买成品变压器,1个200W电源变压器,2个15W3.5K的输出变压器,阻流变压器用手头上以前绕制的。同时为了好看,也买了对应的牛罩,把变压器的安装支架改了下,装入牛罩,尺寸刚刚好。

以下为加工机箱的图片。

本次制作采用线路板,如采用全搭棚方式,线太乱。PCB打样2次,为了减少打样次数,功放部份所以设计正反线路不同,通过跳线方式匹配。

输入、高压电容及电位器部份打在一样板上,高压电容可以直接使用2个500V以上耐压的电容,也可以用4个400V的电容组成高压。本次安装的2个高压电容是570V100U。

以下为制作过程的图片,图片不多。

以下为简单测量一下底噪,还行。

输入一个1KHZ的信号,看看峰峰值是否达到且不失真。

检测一下工作的温度情况。

以下为完工的成品图片。

以下为内部图片

本制作昨天下午完成,先在办公室用一段时间,再搬回家用。以下为在办公室搭起来正式工作的图片,已听几个小时,越听越欢喜,还算是比较满意的制作。

以下是胆在工作的特写

本制作有两路输入,电位器是带按钮开关的,用它进行控制切换,切换电路是用CD4013双稳态电路组成。选择显示在电源开关指示灯上,绿色表示第一路,红色表示第二路。下图表示第二路输入。

下图是本机的主电路图,是采用音响论坛里的图纸,根据自己的需求简单修改一下,PCB上设计了可以接成三极管方式、超线性方式及四极管方式,本次暂用四极管方式。

网友:
电子管现在没有新生产的了吧

网友:
大制作,精华帖

整套下来多少钱

网友:
追求完美  费了不少心思

网友:
认真细心,成品很不错。

网友:
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
不错做的挺精致的

网友:
使用电子管的电源,还是使用变压器比较安全。

网友:
制作不错,电牛应该比较烫手。建议换一对正品的俄罗斯6550,声音应该更佳。

网友:
看着挺漂亮的,这套下来花费不少吧

网友:
垃圾佬远离系列+1

网友:
申请负家元“清零”

网友:
我不信低音炮干不赢胆功放!

网友:
很漂亮 兄弟你发了多少钱

网友:
这个下功夫了,现在电子管还有新品卖吗?

网友:
淘老电子管不容易啊!

网友:
这是产品发布会。

网友:
精心制作的胆机,不便宜吧

网友:
做的跟成品没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