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IGBT替换,深水宝溜了一圈没敢下手,有大佬推荐吗?

楼主(2023-07-29):
米家电磁炉用的,IGBT原型号是FGA25N120ANTD,电流25A,耐压1200V,
知道深水宝上的坑很大,
看了一圈,新品、拆机品上的丝印、刻字都不一样,
深水宝上的新品老早就听说很不靠谱了,不碰,
拆机品看多了的也不咋地,感觉拆机品也很多坑,
没经验,不敢下手。

原机坏件,跟深水宝的比较,太不一样了。

还是来问问有经验的大佬,推荐一条连接啦。

.

网友A:
这个淘宝上几块的不是假货就是翻新货,新品都是几十块钱,淘宝的话你就直接买拆机件,不要买新的.淘宝上全新的假货更多.要买全新的尽量去正规商城买不过价格不会太便宜

网友:
我是买了电磁炉维修6件套,12元+,正好把桥堆以外的都换了,刚刚查看那家下架了。

网友:
立创都15一个了

网友:
相对来说旧的靠谱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淘宝上几块的不是假货就是翻新货,新品都是几十块钱,淘宝的话你就直接买拆机件,不要买新的.淘宝上全新的 ...

现在拆机件也作假了,之前在某淘宝店买过一些拆机MOS管觉得不错,隔了一段时间后又去他家买了一些,结果发现变得鱼龙混杂了,其中既有真正的拆机管,又有二次打标的不知啥管,还有少量二次接脚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淘宝上几块的不是假货就是翻新货,新品都是几十块钱,淘宝的话你就直接买拆机件,不要买新的.淘宝上全新的 ...

新的不敢碰,拆机件也跟我原坏件丝印太差不一样了,感觉都是假货。
看来只有商城才敢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拆机件也作假了,之前在某淘宝店买过一些拆机MOS管觉得不错,隔了一段时间后又去他家买了一些,结果 ...

就是就是,感觉就是没一个敢相信的,难道真的没有一家可靠的吗?

网友:
我都是买拆机件

楼主:
哪家的?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C:
去废品站捡两台拆鸡...

网友D:
相对来说旧的靠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废品站捡两台拆鸡...

这城市太干净,我周边找不到这些方便区域。
就算有废品站,垃圾场要你10元20元的卖,倒不如直接去商城拿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对来说旧的靠谱一些

深水宝上的所谓旧货(拆机货),也不见得就靠谱些,不然我就不会来求经验大佬了。

最怕是焊了假货,通电就放烟火,很囧。

网友:
实体店吧,我用的少了就到实体店买,贵一点

网友E:
看三个注塑圆圈里的小字,激光打标的假货居多,一体成型突起的基本都是真货,拆机的用的多

网友F:
假不假,上电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假不假,上电再说

假的也能用,就是功率不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三个注塑圆圈里的小字,激光打标的假货居多,一体成型突起的基本都是真货,拆机的用的多 ...

谢谢,很好的经验,可是,网购根本看不到,无法鉴别,买回来再鉴别就懒得退货了。

网友:
买拆机原字的就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