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联UNT403AL905L3B卡在开机画面了求救

楼主(2023-07-29):
九联UNT403AL905L3B卡在开机画面了求救

现在线刷双公头USB连接电脑,电脑不识别
卡刷,用复位键,不管用

请问那位大神能帮助我一下
感谢

网友A:
咸鱼10块左右买个晶晨刷机神器,你会发现刷机如此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10块左右买个晶晨刷机神器,你会发现刷机如此简单

我已经买了,也试过了。就是不识别。
不知道我哪里操作错了

网友B:
先查下USB线,好坏,再查下所有线是否接好,如全好电脑不能识别,那就麻烦了,是你固件刷错,使系统里文件少了(FASTBOOT为个文件少了)

网友:
我的曾经也是被烧录为卡logo了,线刷烧写都进不去界面,最后找到u盘刷,按着复位键5-8秒松开自动出现升级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下USB线,好坏,再查下所有线是否接好,如全好电脑不能识别,那就麻烦了,是你固件刷错,使系统里文件 ...

系统少了fastboot怎么写进去?
现在电脑不识别
有什么好办法?
谢谢

网友:
我刷机神器救回来的,网上有些包有问题

网友:
开机恢复出厂状态也不行吗

网友(2023-08-29):
哎,我是线刷卡在更新system时,有时40%,最高75%,再也过不去,刷机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