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除上次买的轨道电源的负载电阻

楼主(2023-07-29):
上次的轨道电源我是看见可以微调电压才买的。打算调10V输出跟太阳能控制器12V输出并联,避免电池低电输出保护关闭时下面接的设备断电。当时到手测了一下空载功耗太高了,达0.75瓦,我随身WiFi待机都才0.2瓦呢!垃圾啊丢一边吃灰了。……今天翻出来准备接上,调10V输出跟电池输出并联后偶然发现这个电源待机0.15瓦,看来耗电的东西在次级!莫非是指示灯耗电?(我有个排插光指示灯耗电就有0.7瓦,外壳处都是热的。后来改了)果断拆开,先看指示灯电阻量了一下约10K。12V下耗不了多少电。再一看旁边很大个头的一个电阻,也不知道是几瓦,我冒看还以为是限流电阻,仔细一看这电阻并联在输出电容上,原来是这鬼玩意耗电,黄紫黑金查下是470欧,管它3 7  21先拆了再说。拆掉以后发现指示灯微闪,电压也随之变化,这玩意儿起滤波作用?拔掉电电压降低后还能听见打嗝声音,还不能拆啊!拆都拆了算了,后面接负载测试才发现这电源不能空载,接负载时才启动,电压会瞬间掉到5V,试过关闭并联的12V,下面接的灯会闪一下,风扇也会速度慢一下,还好12V转5V的多个模块都没有出现断电现象。就这么滴用吧,我是搞不明白这个电源什么老方案为什么不能空载?现在的各种低压适配器待机0.0x瓦很常见的吧。

网友A:
一顿操作猛如虎,实际省电零点五

网友B:
把这电阻换成几k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顿操作猛如虎,实际省电零点五

到底能不能省0.5还两说呢...

网友:
串个5k的可调定位器试试

网友:
我的24V的拆了没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电阻换成几k试试

断电后试过并一个15K的貌似消耗不多,这个输出好像有3个1000uf电容,并个1K的不知怎样,可能还有功率要求,原电阻耗电0.5左右都很大的个头,

楼主:
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调高点10.5V左右发现可以平稳过度,电池输出11V经过几米导线就实际10.5v左右了,这是电源已经启动在供电了,电池也还没保护关闭(6并12V铅酸控制器设定10.8V断电)

网友:
楼主的测量仪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