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鲸W43F扩容emmc翻车

楼主(2023-07-29):
家里有一台16年买的微鲸电视43寸的1080p 1+8g,感觉装了2个软件就满了,所以想扩容下
刚和有32gemmc,所以就行动了

拆机后,看到是电源板和主板在一起的,注意那2个电容,要放电下,

emmc在散热罩子下,用烙铁焊下,拆下emmc,
把emmc焊到转接板下,用安国读卡器,读取内容到bin文件

读取0.5g/分钟,太慢了不过不是经常用,等待会

然后把备份出的原emmc内容写入到32gemmc中,焊回电视

开机后,发现点不亮,背光都没有,怀疑焊的有问题
然后又换了一块32g emmc上去,发现还是点不亮,用攻略插座测了下,功能只有3w,感觉就是个待机,cpu都没过
在想是不是不支持32g的,或者是调品牌,然后换了另一个牌子的,16g的焊上去,发现还是点不亮。

怀疑人生了,是不是焊接时其他地方碰着了, 观察了一圈也没有

然后把拆下的原机emmc焊上去,发现可以点亮了

猜测是emmc和cpu绑定了加密。

哎,,白忙活了一下午。

网友:
整个盒子吧,把电视当显示器用...

网友A:
是不是功课做的不够?大不了换同型号试试有没有绑定呀,都弄到这份上了,要放弃?

网友B:
可能还是工具的问题,这种工具备份的大概率是userdata分区,而无法读写boot分区,最好还是上专用的emmc编程器

网友:
linux备份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是工具的问题,这种工具备份的大概率是userdata分区,而无法读写boot分区,最好还是上专用的emmc编程 ...

我是winhex备份的,按理,应该是全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功课做的不够?大不了换同型号试试有没有绑定呀,都弄到这份上了,要放弃? ...

原机是三星的,换的也是三星的,感觉是emmc有序列号吧,绑定序列号了,或者就是我winhex备份的不是全盘,没有备份到boot分区,奈何没有890h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winhex备份的,按理,应该是全盘啊

你的读取工具(指读卡器并不一定能读取完整emmc,大概率只有userdata部分
完整读取有人用树霉派搞过,需linux环境并root
那些带SDHC主机控制器的x86平板,例如Z37xx或者Z83xx,理论上也可以支持读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winhex备份的,按理,应该是全盘啊

既然都扇区备份了,看看文件多大就知道是不是全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读取工具(指读卡器并不一定能读取完整emmc,大概率只有userdata部分
完整读取有人用树霉派搞过,需l ...

明白了,感谢,我再做点功课,有空再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扇区备份了,看看文件多大就知道是不是全盘了

看了是7.6g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我再做点功课,有空再干

查了些资料,应该是cpu和emmc绑定了,安高的方案,在开机时,cpu往emmc写一个加密信息,emmc上也有个加密信息,好像是这样。

网友D:
过来学习一下,看来换emcc没有编程器的得好好查查资料能不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来学习一下,看来换emcc没有编程器的得好好查查资料能不能搞啊

是的,电视的比较难搞,还有海思的芯片方案的,也要能读写boot分区,且引导中要修改user分区的大小才能使用,要先把分区引导导出,修改后再转回,中间很多步骤呢。

网友:
有手艺的就是好

网友:
我有编程器。可以帮着读写。

网友(2024-04-22):
我有809H,可以发来让我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电视的比较难搞,还有海思的芯片方案的,也要能读写boot分区,且引导中要修改user分区的大小才能使 ...

你没有备份boot0 boot1 还有csd寄存器设置,论坛里有emmc资料,可以用rts5170读卡器搞,自己搜索下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的你买的 emmc 版本太低。。。

网友:
要809H备份原emmc这样才能备份到boot分区,你这样只是备份的user部分没用的,或者rts5170在Linux环境下备份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