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鲜市场花四十大洋买了块大功率数控升压模块

楼主(2023-07-29):
产品特点:
输出电流:0~15A
转换效率:85%
主动散热 接输入风扇持续运转
数控+彩屏显示
可存数组:10组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U-IN):DC9V~60V
输入电流:0~15A
输出电压(U-OUT):10V~120V
输出电流:0~15A
转换效率:85%
工作频率:150KHZ
短路保护:20A保险丝(非自恢复)
工作温度:-40℃~85℃
散热方式:主动散热 接输入风扇持续运转
控制方式:数控+彩屏显示
电压调节显示:009.0V~120.0V
电流调节显示:0.01A~15.00A
输出纹波:≤50mV
可存数组:10组
待机功耗:小于150mA(输入12V时测得)
重量:235g(净重)280g(含包装)
尺寸:110mm×105mm×48mm(产品)
包装尺寸:90mm×110mm×120mm(静电袋+纸盒包装)

楼主:
性价比还可以吗?

网友A:
输出电压(U-OUT):10V~120V,输出电压好宽啊

网友:
四十???  好便宜

网友B:
送个连接,大家一起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个连接,大家一起玩呗

是个人处理闲置物品,就一个。45还价到40还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U-OUT):10V~120V,输出电压好宽啊

个人处理闲置物品,就一个。沒有了。另有一个卖家卖42也被买走了。要不时浏览海鲜市场捡漏!

网友C:
这种模块的最大受限就是电流了,这个12V输入,最大输出功率才能到180W。

网友D:
40不贵啊,不过最大功率不会超过200W

网友E:
  哪里有卖,请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不贵啊,不过最大功率不会超过200W

那倒不是,高压情况下,功率不小。

网友:
功率好大,很值的

我估计能干到七八百瓦

网友F:
显示屏显示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显示屏显示什么样。

显示屏显示

网友:
电压电流显示都不能干精密点的事,这种模块只能干粗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有卖,请给个链接。

海鲜市场捡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模块的最大受限就是电流了,这个12V输入,最大输出功率才能到180W。

我买来是用小电流给铁锂均衡用的70ma就够了,还效果特别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来是用小电流给铁锂均衡用的70ma就够了,还效果特别好。

那可太浪费了,华为有指甲盖大小的模块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太浪费了,华为有指甲盖大小的模块就够了

有48v的吗?

网友:
那你完胜,我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