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品?故障OPPO闪充AK779GB光宝版+缝合怪电驴充电器4812

楼主(2023-07-29):
别人丢给我的OPPO充电器5V4A,说是挂了,我好奇是不是正品,拆开看看。
丝印清晰

外壳有点灰尘

插头有点氧化

外壳超声波焊接太牢固,花了一个小时拆壳,无损,一眼看到板子有腐蚀

板子有涂软软的果冻防水胶,可惜没涂满

高压打胶很多,良心企业光宝科技

铝皮屏蔽罩兼散热?

屏蔽罩下面打胶很满

两片板子,靠黑色支架连接,里面也是灌满胶,良心+1

艰难抠胶,不小心抠掉一颗大号陶瓷电容

分离两片板子,里面也是灌胶的,也是涂了果冻防水胶

变压器缝隙里面也是白胶,线很粗

保险丝是好的,整流桥真大,也是好的,大概率电源芯片也OK,USB接口有编码

次级是固态电容吧,同步整流,输出有协议芯片,两颗mos控制开关,我猜是进水了,腐蚀了协议板导致没有输出

分割线,一个雅迪的充电器,

雅迪进水烧了,塞了一块特能的板子,孔位对不上,板子只能斜着放,指示灯看不到,用了半年,准备再换个壳子

4cm小风扇,整体做工还行,没有正好合适的外壳

上次那个数显的充电器也进水烧了,板子扔掉了,外壳留下,正好还有数码显示能用

特能的板子也是饱经风霜

插头很壮,线粗,可惜有些氧化接触不良,趁机也换掉

焊接线,双风扇并联,板子居中,扎带固定板子,外壳螺丝柱剪掉,用电工胶带固定外壳,真是醉了

好在成品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用了奉天的外壳和线材,表头,风扇,特能的主板,妥妥的缝合怪哈哈

--代表未接电池,收工,台风天窝在家里躲雨哈哈

网友A:
OPPO充电器修好了吗

别分割线啊

网友B: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真担心你把第一个拆零件啦,,,,,

网友C:
花一个小时开壳,维尼老板知不知道现在人工费有多贵

网友D:
这么多充电器,现在各种充电器太多了
但愿N年后,一个充电器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E:
做工能用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PO充电器修好了吗

别分割线啊

测下来电源板没事,协议板腐蚀,不修了,留着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真担心你把第一个拆零件啦,,,,,

确实拆零件了。。。。懒得修了,烂板子要各种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一个小时开壳,维尼老板知不知道现在人工费有多贵

还是想尽量无损开壳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一个小时开壳,维尼老板知不知道现在人工费有多贵

一开始没找准它的门道,后来轻松开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充电器,现在各种充电器太多了
但愿N年后,一个充电器解决所有问题。 ...

。。。。。。美好愿望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能用就行啦

电驴现在充上了,主打一个白嫖,坚决不买新哈哈

网友F:
充电头没配重要给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头没配重要给差评

偷工减料了哈哈哈

网友:
看着两个电源都不错

网友G:
大婶修了不少充电器哈

网友:
这OPPO充电器看做工应该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婶修了不少充电器哈

烂尾更多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