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惠浦生活8寸AM-1 USB风扇

楼主(2023-07-29):
老婆买来一个8寸小风扇,买的低配版本,需要插电使用,到手第一时间拆开打算加两18650,结果发现PCB电池供电电路省掉了。那就这样吧,USB电压表简单测试,1档大约0.4A电流、2档大约0.7A电流、3档大约1安电流。

1、外包箱,,生产厂家、规格都有,看上去还比较正规

2、产品说明书、附赠的免钉挂钩

3、风扇主体正面

4、风扇主体背面

5、拆解第一步,拆掉风扇罩底部的固定螺丝

6、取下风扇防护网即可看到扇叶

7、拔掉扇叶(注意扇叶轴后面的卡环会掉落到电池仓)

8、风扇电机

9、拆掉电池仓两颗固定螺丝,取下电池仓,可以看到掉落的卡环

10、风扇电路板

11、反方向复原,注意别遗忘风扇轴的卡环,我用小朋友的笔芯给退回去的

网友:
真够简约的,能省的都省掉了

网友:
这种USB风扇很省电,近距离吹风力还可以。

网友:
至少不是三无产品

网友:
要我说啊,这些归根结底都是玩具,

网友:
这个是给你一个改造的遐想,种草了

网友:
加一块充电板就行了。

网友:
个人自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主要看价钱,几块还可以

网友:
买那种7扇叶无刷电机的静音不少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加4056充电保护板,改3x6毫米微型滚珠轴承。促销款自带1200毫安时次品电池,插电款没廉价电池安全些。

网友:
看来成本控制做得很极致了

网友:
插电使用也不错,不用操心电池充放电。

网友:
惠浦生活非惠普

网友:
这些单相无刷电机做的风扇都是玩具,还是要三相无刷电机的风扇吹起来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