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这可能是SATA的天花板了吧 建兴 EP1-KB480

楼主(2023-07-29):
建兴EP1-KB480 8片 9dfk,大M的主控跑分很好。另类的是,这个盘是NGFF,但是接口却是和NVME一样的。

网友:
怎么还跑到接口上限外了

网友A:
看不懂,瞬间最高数据?

网友:
超过了600M上限?

网友B:
估计跑得不准,不然我这块才是天花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瞬间最高数据?

上图了,看图吧

网友C:
这数据不准,已经跑出了SATA接口的最大速度。有系统缓存加速或者装有傲腾。
SATA实际最大在550MB/S左右。

另外,显示SATA接口模式,但你给出的硬盘图标签却是标有硬盘为pcie-GEN2*4接口,我也搜索了一下,这块盘确实是pcie接口的,因此如果插到只支持SATA协议的接口上,要么插不上要么不识别,需要插到PCIE接口(NVME协议也是走PCIE接口,这个盘没标有NVME标志,应该不是NVME协议,猜测可能是软件误判为SATA),没接触过这个盘

网友:
这个又不能自己开卡。2246en才算是顶级吧还能开成slc模式。

网友:
你这速度逆天了
PCI Express 版本        行代码        传输速率        吞吐量    ×1        ×4        ×8        ×16
1.0        8b/10b        2.5GT/s        250MB/s        1GB/s        2GB/s        4GB/s
2.0        8b/10b        5GT/s        500MB/s        2GB/s        4GB/s        8GB/s
3.0        128b/130b        8GT/s        984.6MB/s        3.938GB/s        7.877GB/s        15.754GB/s
4.0        128b/130b        16GT/s        1.969GB/s        7.877GB/s        15.754GB/s        31.508GB/s
5.0        128b/130b        32 or 25GT/s        3.9 or 3.08GB/s        15.8 or 12.3GB/s        31.5 or 24.6GB/s        63.0 or 49.2GB/s

网友D:
破案了,这是自带AHCI控制器的M-KEY的盘,不支持NGFF和B-KEY所有读取设备,也不支持M-KEY硬盘盒,只能插在电脑里

网友:
跑分是不是有好多人为限制

网友:
这接口是不是不对,,,那数据更让人。。。。更有点像双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跑得不准,不然我这块才是天花板。。。

这看上去合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数据不准,已经跑出了SATA接口的最大速度。有系统缓存加速或者装有傲腾。
SATA实际最大在550MB/S左右。

这个盘,我用jms583的转接卡接,不认盘。上在PCI-Ex4的转接卡上,可以认可以读写,得出第一楼的数据。另外用HDTUNE读写了10G,也是近700MB的写和读。想着8贴9dfk也是快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盘,我用jms583的转接卡接,不认盘。上在PCI-Ex4的转接卡上,可以认可以读写,得出第一楼的数据。另外 ...

我想起来了,你这个盘是不是大马8893的主控?如果是这个跑分正常的。

8893这个主控内部sata通道,外部走的pcie 2x通道,相当于sata盘整合了pcie桥接芯片,
虽然软件显示sata盘,但实际上只能接pcie通道的m2。
参考我手头这块浦科特m6e,这个应该是初代nvme硬盘,开机还显示桥接bios logo,开机有点慢,当时还一直找屏蔽logo的办法。
我记得当时这盘我接工控主板,这板子只支持sata通道,也是不认,还以为盘坏了,浦科特的盘坏了好多,有阴影了。

网友:
批着SATA的皮,走PCIE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起来了,你这个盘是不是大马8893的主控?如果是这个跑分正常的。

8893这个主控内部sata通道,外部走 ...

应该是象你所说,把盘散热做好,做系统盘应该是非常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破案了,这是自带AHCI控制器的M-KEY的盘,不支持NGFF和B-KEY所有读取设备,也不支持M-KEY硬盘盒,只能插在 ...

M  key  是不是有ahci  和   nvme 2种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M  key  是不是有ahci  和   nvme 2种协议?

准确来说M-KEY其实就是等于PCI-E直接连接,板卡纯粹是变个样子,所以你说的半对半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