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创见老固态盘不认盘维修(Transcend SSD340)

楼主(2023-07-29):
2015年买的老固态,这些年一直在用,前几天突然不认盘,不是掉电,突然就不认盘。
拆开通电发现在只有5v转3v3有电压,不过这个电压只给板上复位监控芯片和门电路供电。
这种做工稍好的盘主控供电en一般不会直接由5v上拉开启,而且通过门电路来开启,
那就量图2红圈中的与非门,5脚3v3正常,12脚全为高,4脚为低,门芯片正常,
12脚分别接2个tps3808监控芯片,这个手头没备件,也懒得跑线路了,直接把门芯片23脚短接,人为设置2脚为低电平,
这样4脚就能输出高电平提供主控供电芯片的en高电平信号了。
再上机一切正常,跑了个分,还可以。

网友A:
楼主,我有个金泰克S300 SM2258G AB主控的,棒子芯片,放2到3天就丢盘,显示未格式化raw,用dg格式化后能用,开卡也行,这是电路问题还是芯片漏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个金泰克S300 SM2258G AB主控的,棒子芯片,放2到3天就丢盘,显示未格式化raw,用dg格式化后能用 ...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供电这块稍懂点,但一般SSD供电很少碰到坏的,这大半年折腾了好几十块盘,就只有创见这块供电出了问题,严格上来说还不是供电出问题,而是前面的监控芯片出问题。你这个盘感觉更像漏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有个金泰克S300 SM2258G AB主控的,棒子芯片,放2到3天就丢盘,显示未格式化raw,用dg格式化后能用 ...

可能是芯片有坏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芯片有坏块了

坏块35个,不多啊

网友C:
问一下  2258xt 1.8v  是不是受主控控制 贴了颗粒 量了vccq才0.5-0.8v       重贴主控  弄了半天1.47了  贴颗粒又0.8 认颗粒不能量产   量了正常使用的也1.47v   搞不明白是颗粒短路 主控问题或者板子问题

网友:
懂的人维修就是简单。。。。

网友:
专业人士解决专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  2258xt 1.8v  是不是受主控控制 贴了颗粒 量了vccq才0.5-0.8v       重贴主控  弄了半天1.47了  贴 ...

1.8v不受主控控制,我手头两块2258xt,1.8v是由3.3v供电芯片pg信号来开启的。
这种最好先不贴主控和颗粒,直接量各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1.8v偏低要先处理好,有芯片先换芯片,没芯片的话,检查2颗反馈电阻阻值是不是异常。
另,刚量了正常使用的2258xt,闪存电压正常工作时都是1.8v,至于你那个正常使用的1.47,可能只能理解成有些颗粒低于1.8v也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太明白,供电这块稍懂点,但一般SSD供电很少碰到坏的,这大半年折腾了好几十块盘,就只有创见 ...

就是闪存芯片漏电吗,就只有换掉闪存芯片了

网友:
人才啊,这个也会修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

网友:
我有一块创见TS128GSSD340K

网友:
2个月修坏9个好板子的小白想说:误差0.05左右问题不大。楼主要是放心 可以寄过来 让我给你排查下。另外2258G/H的主控板子确实存在放几天就掉盘的问题,我个人的办法是换供电芯片 别的没有好办法

网友:
楼主可以用JMUtility看一下闪存PE的次数,JMF667有个逮住一只闪存往死里写的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1.8v不受主控控制,我手头两块2258xt,1.8v是由3.3v供电芯片pg信号来开启的。
这种最好先不贴主控和颗粒 ...

搞定了  居然是有个颗粒半挂不挂的  应该是它拉到了0.8v   没测试架的亏   1.47是那坑爹的助焊膏的污染  刚好颗粒1.2  1.8都可以   搞得颗粒热成狗   谢谢老哥解惑

网友:
这做工用料看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