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一款升压横流驱动调光芯片

楼主(2023-07-29):
最近在老王家购入一款灯条,三串,0.5a左右,现在想画一块升压横流驱动调光模块,无奈缺少类似芯片实践经验,只能搜到各类芯片『标称参数』,无从下手,希望各位论坛大佬能指点一二!

网友:
Hi600X 是一系列外围电路简洁的宽调光比升压恒流

驱动器,适用于 3-40V 输入电压范围的 LED 照明领

域。

Hi600X 采用我司专利算法,可以实现高精度的恒流

效果,输出电流恒流精度≤±3%,电压工作范围为

5-40V,可以轻松满足锂电池及中低压的应用需求,

输出耐压仅由 MOS 耐压决定。

芯片内部有本司专利的高精度恒流算法,确保 VIN

的上电时间<500ms。

PWM 调光信号内部转模拟,调光全程无频闪,支持

1K 以上的调光频率,调光比 100:1。当 EN/DIM 拉

低到 GND 超过 40ms,芯片自动进入休眠模式以降

低功耗,此时待机电流<2uA,当 EN/DIM 端口拉高

以后芯片重新启动。EN/DIM 管脚不能悬空,不使

用时应与 VIN 管脚短接在一起。

LD 端 口 支 持 PWM/ 模拟 调 光 , 模拟 调 光 范围

0.2~2.5V。LD 端口接电容到地,可以调整软启动时

间。

芯片的输出电流通过 IFB 端口电阻来设定。

支持过温降电流和输出过压保护。

网友:
这个怎么样

网友:
好电源才能长寿

网友:
可调电源测下电压,再直接某宝

网友:
可以用TPS61165

网友:
LM3500  NATIONAL
输入2.7-5.5V,输出2-5串LED

网友:
老五家有现成的板子,1.5元一片,极限驱动能力18W

网友:
可以用TPS61088

网友:
SY7200AABC,最低单节锂电供电

网友:
太贵了,SY7200AABC能买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