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远距离无线WiFi解决方案

楼主(2023-07-29):
现在有一个地下车库距离想连接的WiFi路由器大概100米(地下车库在靠近入口的第三个)中间有6层高楼房阻挡,车库里装了一个萤石监控,要连接WiFi,不然远程查看不了,我打算在阳台外面装一个百米生活2,不知道车库那里能不能接受到信号,如果不能的话求稳定的解决方案,感谢!!!

楼主:
阳台外面有户外监控,所以有联网的网线和电源,可以把监控那一路的网络扩展出一路大功率无线ap

网友A:
无线网桥了解一下100M的就够了。

网友B:
有楼房挡住,还是在地下,恐怕不行的哦

网友C:
不可视几乎搞不了,如果车库有电地话可以从自己家经弱电井拉一路光纤过去,假货宝上室外光纤几毛钱一米,一对百兆光纤收发器也才百十块钱,比无线组网不知道要稳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楼房挡住,还是在地下,恐怕不行的哦

穿墙效果比较好的中微子通讯大概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桥了解一下100M的就够了。

有推荐的型号吗?要一对才能用吗?可以在阳台那装一个无线网桥,车库那里用路由器中继,不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视几乎搞不了,如果车库有电地话可以从自己家经弱电井拉一路光纤过去,假货宝上室外光纤几毛钱一米,一对 ...

拉光纤还要熔接,没有熔接机啊,而且还要经过道路,可能需要切路埋线,而且怕后续物业施工把光纤挖断

网友:
还搞这些?现在的监控带4g网络,月租很便宜

网友:
估计不行,别说有遮挡了,我这可视的几十米用5G中继都不行,没有实用价值,干扰太严重了,白天可用,晚上没法用,因为大家都在用路由器相互干扰。

网友:
隔了一幢房子肯定不行。想办法中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光纤还要熔接,没有熔接机啊,而且还要经过道路,可能需要切路埋线,而且怕后续物业施工把光纤挖断 ...

可以冷接,工具便宜,操作不难

走弱电井到地下室,走弱电桥架过去

或者直接用4G网络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光纤还要熔接,没有熔接机啊,而且还要经过道路,可能需要切路埋线,而且怕后续物业施工把光纤挖断 ...

车库的电和家里的电是在同一个电表下面不?如果是的话,也许可以试试电力猫?

网友:
这距离,还是光纤吧!无线恐怕不稳定,网线过百米也不咋地

网友:
直接用车库附近的信号中继给摄像头用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是一层楼,WiFi估计难搞,而且网桥也不便宜。最简单,最省钱得方法,用一个上SIM卡的二手无线路由器(无线网卡),几十元搞定了。SIM的卡,买个10元包几G一年的物联网卡,偶尔看看,流量完全够用了。

网友:
记得网线最大传输距离是100米,无线的话要加中继,而且还不稳定(大风)和安全(雷电),还是拉根光纤两端用光纤收发器比较稳,光纤也便宜

网友:
隔了一幢房子肯定不行

网友:
这种情况无线信号会阻挡的,不如用光纤

网友:
买个4G网络摄像头,萤石C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