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1.5v内存条和1.35v内存条有什么区别?只是电压不同,颗粒没区别?

楼主(2023-07-29):
各位买笔记本硬盘,一般会选哪个电压,
1.5v还是1.35v,

1.5v和1.35v的内存条是不是颗粒没区别,只是pcb板子有点不同?

网友:
我的理解是板子支持关系。能支持的话,都一样用。

网友A:
4-6代板载cpu的笔记本只支持1.35v的内存,2代3代以及4代标压版1.35 1.5v都可以,2代之前的老本子只支持1.5v且4代只能上双面16颗粒的。
一般能上低压条尽量上低压条。

网友:
主板支持标压就用标压,否则反之

网友:
能支持标压内在的主板的也可以上低压条,但只能上低压条的主板就不能上标压条,赏点分吧,拆解区都有进不去了,现在是负翁

网友:
标压内存只能用于标压平台,低压平台只能使用低压内存,低压内存可用于所有平台,但部分早期的标压平台可能不兼容低压内存,低压平台常见于12年及以后的U、Y尾缀或者TDP在15W以下的移动端CPU
另外三丧/海力土的部分标压条是可用于低压环境的,较新的2G/大部分4G以上的条都是可以的

网友B:
根据你的电脑主板来决定多高电压的内存

网友:
1.35v好像支持1.5v,1.5v不支持1.35v

网友C:
没人发现楼主说的是选择笔记本硬盘的电压么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电脑主板来决定多高电压的内存

低压主板是不是一般也支持标压内存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人发现楼主说的是选择笔记本硬盘的电压么你们

内存条也是有颗粒的啊,你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代板载cpu的笔记本只支持1.35v的内存,2代3代以及4代标压版1.35 1.5v都可以,2代之前的老本子只支持1.5v ...

同时支持1.5v和1.35v,用1.5v内存条性能是不是更高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存条也是有颗粒的啊,你理解错了

首先啊,笔记本硬盘是只有12V/5V/3.3V三压,你这个是口误

然后,笔记本内存用的是易失性颗粒,不维持电压维持刷新的话内容是会丢失的,跟NAND这种非可易失性存储媒介不是一回事

最后,1.35V内存能不能用在1.5V上这个问题其实是完全不用考虑的,因为1.35V都是超频条跟SODIMM,设计之初就已经兼容1.5V,反过来不一定行,内存的性能、可靠性只跟本身颗粒体质以及SPD设置有关,SPD你就当是配置文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啊,笔记本硬盘是只有12V/5V/3.3V三压,你这个是口误

然后,笔记本内存用的是易失性颗粒,不维持电压 ...

内存稳定性和pcb品质有关么?
内存条除了内存颗粒,pcb上的外围电路元器件是不是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稳定性和pcb品质有关么?
内存条除了内存颗粒,pcb上的外围电路元器件是不是不多 ...

有一定关系,好的内存都是好几层,中间夹着屏蔽层,能运行在更高的频率下

DDR4之前的内存上基本只有颗粒、SPI EEPROM和部分阻容件,到了DDR5因为电压更低操作更精密所以需要集成电源模块,按理说DDR4以前的不需要太复杂的布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啊,笔记本硬盘是只有12V/5V/3.3V三压,你这个是口误

然后,笔记本内存用的是易失性颗粒,不维持电压 ...

DIMM也可能是1.35V,常见于品牌机,使用移动端低压U集成的台式主板,这种平台通常会比较挑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DIMM也可能是1.35V,常见于品牌机,使用移动端低压U集成的台式主板,这种平台通常会比较挑内存 ...

内存电压支持其实直接写在EFI/UEFI里了,ASRock无所畏惧并掏出一堆奇怪的支持1.5V的板子

网友:
必须按照主板说明书选择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主板是不是一般也支持标压内存条?

1.35V的低压主板一般是不支持1.5V标压内存条哦,但1.5V的主板,一般可以支持1.35V的内存条。

网友:
应当是主板支持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