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变频器,需要找一台变频器

楼主(2023-07-29):
要求是单相输入、输出的,即进出 都是2根线的,而不是类似3相的3根线的。。负载接220V市电的时候测 功率40W ,用多大的变频器都能驱动得了吧。。。

品牌,型号 有知道的推荐一下。。。。。。。。。。

网友:
输入两线好找,输出两线就难了

网友:
驱动单相电机电风扇吗?

网友A:
40W,这不是个电风扇吗,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普通电风扇调频,当微风扇用

网友:
我想我孤陋寡闻,我没见过2根线的输出的变频器,见到的都是三相输出

网友:
输出三线的可以只用两线,输出是220V就可以了,我的水泵就是这样用

网友:
220v一零一火的就行,输出只接两根线,某宝有简易变频器,很便宜的,

网友:
这个应该很多,淘一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W,这不是个电风扇吗,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普通电风扇调频,当微风扇用

交流风扇输入线串联一个几UF的电容 就可以减速    要低功耗还是得直流无刷  十几瓦的功率和家用交流风扇的30 -40瓦的风一样

网友:
功率小的好找吧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多,到淘宝或咸鱼上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很多,到淘宝或咸鱼上找一下。

搜过,多是 单相变3相的,我的设备只有2条线,不知道接上能不能用。。。。

网友:
不知道楼主做什么用,预算是多少,台达的小功率变频器可以单/三输入,三相输出,输入输出都是220,输出可以接单相设备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