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改造国产HBC背加力撒放

楼主(2023-07-29):
这久国产HBC背加力撒放优惠不错,入手一支,第一次用,可能平时关注多吧,感觉不像许多人说的难以掌握,但同时也感觉到这支撒放还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反正手头工具齐全,自己动手改造下吧,当练练手,现把整个过程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其实背加力撒放很简单的,受力元件结构稳固,接触面大,对受力材料要求不高,使用得当根本不存在走火的问题,通过这次改进,我也进行了仔细研究,先看图吧。
大概手绘了个背加力撒放原理的示意图,将就看吧,半圆型的部件是最关键的,也就是平时说的响块了,可以在撒放整体上绕A轴进行小角度的旋转,这是调节撒放角度行程,很容易理解,当顺时针转时,响块和钩子接触面变小,行程就短了,稍微一偏转就击发了,反之行程就变长。钩子用B轴固定在虚线表示的一个转块(我自己起的名字,下同)上,转块也可以绕A轴旋转,当手持角度有变时(也就是说的背加力的时候),当转块绕A轴转了一个角度,钩子和响块的接触面也在向右上滑动,滑动到边沿时,钩子绕B轴顺时针旋转,击发。为什么会响呢,也很简单,看右图,响块在C点切了一个小台阶,当钩子滑动时,掉落到这个小台阶上,就发出叮的一声。于是,出现两个问题,第一,没带响功能的,自己在C点锉一台阶就有带响功能了;第二,这个台阶的长短决定了响之后还能偏转多少角度击发。大家明白了吧,就这个撒放来说,不带响和带响相差几十块,还不一定有货,完全可以自己加工。

接下来,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撒放的通病,磨D环,没什么说的,打磨,本人比较懒,尼龙抛光轮侍候,后来用风绳加抛光膏抛光可有可无,尼龙轮超级好用。

开始步入这次改进的正题,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撒放开弓时刚一用力,就响了,然后正常使用偏转角度后击发,就算调整行程也不起作用,开弓就响,就是行程调整长后,偏转的角度更多才会击发。有人说是快响慢响,但经我深入了解,不是这个回事。

大家看下边两张图,我已经把行程调长了,旋转黑色的转块(自己取的名)时,响块会跟随旋转,换句话说,当准备开弓时,不管行程灵敏度调多低,响块永远在最HOT的位置,所以一拉弓就响,但行程长时,响过后,响块随转块旋转,所以灵敏度降低,但叮响的提醒完全没用了。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两个部件转动过程中产生了干涉,拆开看。
最终发现,是响块顶上档弹簧的一个小凸起和转块后面中间也是档弹簧的部分有干涉,转块合上时,会压着响块往HOT方向转一小个角度。原因找到了,认真做了分析,根据受力情况,这个凸起只起到安装时固定弹簧用,平时没什么用,动手,处理掉它。一来经过了严密的分析,一方面大不了错了重新焊一个凸起上去,甚至重新加工一个响块,后来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这个凸起在正常使用中没用。

这个图很容易看出来,安装时可以很容易对弹簧限位,安装会方便许多。

继续打磨,抛光。
现在明显可以看出,弹簧没有限位了,当然,带来的后果就是安装比较困难,弹簧会乱动,但试几次后也成功安装了。
看看效果吧,不管行程怎么调,响块一动不动了,行程不是太HOT,拉弓不会再立即就响,而是和行程调节息息相关,改进成功。

后记,通过改进,个人对这个撒放还是很满意的,握手部分相当舒服,响块钩子等虽然有点粗糙,但自己打磨抛光后也不错,硬度可以,AB轴设计精巧,公差相当小。一些进口的撒放卖这么贵,我真是搞不懂,这些机械都不复杂,自己很容易就可以改进下,使用国产的可以省下一大笔钱,比如我一直用的一个什么国产战狼握撒,才100不到,里面的部件淬了火,线切割加工的轴孔缝重新焊接,62磅一直使用至今从未走火过,就这个背加力,如果响块磨损不响了,我就切条槽,焊上条白钢,就可以回血了。我知道,这此虽然是很粗浅的技术,但也不是人人都会和有条件的,我想说的是,制造商有条件有技术,只要稍微再用心点,成本增加不多,国产的撒放就质量上就能上一大个台阶,不要再让弓友只相信进口的一两千超高价撒放。

网友:
没有看懂是什么,但要支持  的

网友:
楼主钳工来的??

网友:
没有看懂,是单向棘轮上的么?

楼主:
这个是射箭,复合弓用的一种撒放器,因为复合弓和传统弓不同,直接用手撒放扰动相当大,射不准,而且十分不安全,所以要用专门的撒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