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一个开店宝

楼主(2023-07-29):
开店宝 支持刷卡,nfc,扫码功能不少

背面 一个摄像头 铭牌

还带一根笔但屏幕不支持触摸不知道有什么用

开拆 芯片看不懂带个网络模块可以2G上网连接服务器

上壳 天线和防拆触点

拆开就拉倒。

得到电池两块,屏幕一个其他垃圾桶
end

网友A:
开店宝是啥新兴的高级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店宝是啥新兴的高级东东?

刷卡的泡死机  很多说是免费送  其实会在你第一把交易扣掉设备钱   而且这种是先到他们那再回给你   然后有的公司跑了  你的钱也跟着跑了

网友B:
这不就是pos机吗?现在都扫码了

网友:
类似pos机?取个好名字?

网友:
这东西有防拆机制,拆了就没用了。

网友:
很容易被坑

网友:
感觉做工一般

网友:
是不是屏幕的触摸生效了?

网友:
屏幕是触摸屏。。。电阻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pos机吗?现在都扫码了

我感觉也是换个名字

网友:
用不上只能拆件了

网友:
开店宝?新词哦,开店必须?

网友:
屏幕和电池,别的用不上

网友:
开店宝?真是新名词,现在都刷手机了,这东西还有用的么。

网友:
其它垃圾桶还可以拆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