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十年来骑过的五辆车电动自行车

楼主(2023-07-29):
十年前,我一直骑普通自行车接驳地铁通勤,在南京鼓楼和铁心桥前前后后丢了五辆,
养娃后发现邻居们短途出行都骑电动自行车,
当时我对电动自行车这个产品还没太多认识,对品牌也没啥了解,就开始踩坑

第一辆:
2013年7月,在铁心桥龙翔专卖店,2250元入手邦德锂电车
48v10ah锂电池,自行车简易款
后来才发现这车子车架就是公模,车篓盖设计缺陷容易把车灯撞掉
超威银鱼款锂电池,卡农接口,插充电时很容易打火短路
骑了两年半锂电池就不行了,当时就想改铅酸买了配件,
但电池盒到手后,测量才发现车架电池位置多个横梁,要割开重新焊接,修改计划失败
又高价买了第二块锂电池,原锂电闲鱼50出掉了
新锂电再撑两年多又不行了,就放地库吃灰,
前两天想挂闲鱼卖掉,一搜有官方回收,50块给嗨回收了
这辆车是杂牌(邦德和邦德富士达完全不是一回事),
用的配件很差,维修记录很多,自己在这辆上学会修车了
车灯掉头换过,转把不灵换过,车闸断裂换过,都是网购配件自己换的

但有一次行驶中前涨刹突然抱死,找路边修车店解决,换前轮,换轮胎,换刹车,收了两百六。
综合计算,这辆车的使用成本超过三千了。

楼主:
第二辆:好像没留过照片

有了杂牌锂电简易款的教训,第二辆买的品牌铅酸踏板款
速派奇 48V12ah,花了两千来块,想拿第一辆锂电以旧换新,人家压根不收
每天从中华门到大行宫上班骑,还算省心
中间换过电池、轮胎和刹车,是自己网购拿到买车的店里付安装费装上的
速派奇的充电口定义和通用的不一样,自己买了通用接口换上
后来200元给店里回收掉了。

楼主:
第三辆:绿源欧舞
2018年双12京东买的,
48v的速派奇三年骑下来感觉差点意思,新车就买了60V
那时厂家已经在为新国标准备,车体窄,底部给链条留了空间,
电池就装得比踏板高,重心偏高,刹车很容易摔
上班路上在石马公交站摔了两次,
几年也没出过大问题
京东下单换过一次电池

前刹车片在店里换过两次
换过一次轮胎(趴窝在开发区的停车场,附近找不到修车的,自己带工具和轮胎过去换的)
看起来这种铅酸电动自行车寿命也就四五年。
绿源的两针充电插口更奇葩,顶部很小的一个切边防呆不防傻,
反向大力能怼进去,烧过一个充电器
后来买雅迪的三圆线充电座替换掉了

最近这台车子速度很慢,换了电池也不行,应该是整体老化,
想想3千块的电动自行车年均用车成本八百也差不多了。
今天就以旧换新抵给台铃店了

楼主:
第四辆  雅迪莱客
2019年在双11京东买的,是一款街车
比绿源的优点是轮胎更宽,车更宽,坐桶容积更大
这时已经落实新国标上牌政策,这车算入轻便电动摩托车
花两百找店里上了个白牌
这车用起来还行,就有一次下雨涉水深度才30cm,车子居然烧了控制器
打售后电话,自己叫的货拉拉送到售后点,扯皮网购车子实体售后,
反复联系京东店,最后售后给修好了
换过三次轮胎,
1次是下雪,雪变冰夹在前轮和挡泥板之间过了两天,前轮胎脱胆变形
第2次嫌原后胎打滑,路边换的朝阳,后来发现是假的,“朝阳神盾***公司”
第3次在路边换的真朝阳后胎
21年底换过一次电池
用了一年冬天续航不太行卖家又给免费换了一次
估计今年冬天要花钱换了

第五辆 台铃萌苏

今天把第三辆绿源拿到店里修,换了电池速度还是很慢,店家把这车子骑了一圈,说车子老化厉害,不如直接以旧换新

想起之前网购的车子售后,确实不如家门口店方便

就花两千换了店里最便宜的台铃萌苏, LF2-A电机/9管/2.75-10真空胎/前后鼓刹/中轴款/C20,装60V20ah铅酸居然能上绿牌,
有锂电和铅酸双电池位,店家一套行云流水的破解限速操作,表显最高只有25,但实际3档能到40,

充电口是另一个规格,我发现防呆能力一般,也准备换成雅迪三圆孔
这个母座上居然有六个触点
两个大孔正负极,两个中孔未知,但充电器上负极中孔接地
两个小孔有一个是通过黑紫双色线接到了控制器,但充电器与这个小孔没联系
车内线束用的是车连接器3孔防水接插件7031G-1.8
想保留原接插件不剪线,就十几元买了这款没包邮的冷门插头

补充内容 (2023-8-4 23:05):
今天给台铃萌苏上了绿牌,店家拆掉后包围,换短款坐垫,装脚蹬子,我把车子骑到交警队拍照登记上绿牌。 回到店里再恢复原状

网友:
似乎以前用的小品牌电动车的电机密封一般,易进水,铅酸有点不耐用,后来用锂电池,车架还可以

网友:
好几千买个绿地区牌  只有5年有效期 到时候得申请延期  给不给你延就不知道了   就算给也是只有一年

网友A:
好像电动车锂电池的保护板基本上都不带平衡功能,有些寿命甚至还不如铅酸电池,其实电池问题都不大,就是不平衡了

楼主:
前后五辆车,其实是我和老婆两个人用,所以时间有重合

网友B:
现在的铅酸都不耐用,太坑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电动车锂电池的保护板基本上都不带平衡功能,有些寿命甚至还不如铅酸电池,其实电池问题都不大,就是不 ...

这不就是电池不好吗,同批次的电芯参差不齐导致不平衡

网友:
我2013年的速派奇电瓶车,用了10年,今年刚换掉。原电池用了7年,换的电池比原装差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铅酸都不耐用,太坑人

听说主要原因是环保要求禁用镉等重金属,虽然铅酸是在工厂和用户之间循环的,很难泄露到自然中

网友C:
10年换了这么多啊,我一辆电动车就骑了11年(11年-22年),绿骐48V20A铅酸,当时好像是2300买的,要不是新国标我还继续骑,品质是真不咋的,修修补补不断,大灯半年左右就坏了,龙头转向的轴承换了好几次,刹车片刹车线都换过,后视镜换过,后轮容易打滑换过,轮胎倒是没扎过,钥匙也掉完,改了个隐蔽的自锁开关,基本都是自己弄,减震都漏油失效了,不好弄,将就吧
就在换车前不久,有天下班刚出门捏了下前刹,嘎嘣一声,前轮抱死了,车上唯有一把老虎钳,把铝合金涨刹盖子砸了个大口子,把刹车片夹出来扔了,回家

去年在绿源店里以旧换新抵了700,花3400(商家套路深啊)买了个绿源的电动摩托车,72V2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年换了这么多啊,我一辆电动车就骑了11年(11年-22年),绿骐48V20A铅酸,当时好像是2300买的,要不是新 ...

我以前是两个人每天上班骑,这两年上班改地铁和班车了,电动车就是周末送娃补课用
其实第四、第五还在服役,前三辆正常使用寿命基本在四五年这个水平吧
四五年后就因锈穿、性能严重下降等原因退役

网友:
随便发个图凑个热闹
wechat_upload169065073964c54873247d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电池不好吗,同批次的电芯参差不齐导致不平衡

确实,特别是后配的电池,基本有是瑕疵品,就是因为是瑕疵品才更需要平衡啊

网友:
10多年5辆车,用车有些狠

网友:
俺的哈啰电单车骑了1200多天了,一千块出头。。。。。。4812铅酸一直没换过,30+km续航现在

网友:
我11年买的新日电动车(48V)现在还能骑,19年换过一次电瓶。只是国家开始割韭菜了,只好扔车库改骑自行车了!

网友:
单位距离不远,所以上班一直是自行车,方便,维护也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