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爱5V充电头输出再串一个整流管的意义何在?

楼主(2023-07-29):
这个充电头貌似上古时期索爱P990i原装充电头,低压滤波电容怀孕后更换了固态,今天偶尔翻出来发现输出居然多串了一个整流管,请问各位大师,这是什么设计原理,意义何在?

网友:
防止倒灌吧

网友:
用于防止电池电流倒灌的,充电器标配。

网友:
只允许电流由单一方向流过,防护用

楼主:
现在开关电源都是低压肖基特整流后串电感线圈啊,哪有再串整流管的?我晕

网友A:
在用的一个充电器是并联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用的一个充电器是并联二极管

并肖基特就是大电流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B:
1N4007限流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4007限流1A

两个都是SB260肖基特管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不用BT151就会用这种方法防倒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都是SB260肖基特管

头子输出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子输出2A?

充电器额定输出4.9v 700ma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刚看了下手上的cst-13,没有这个配件

网友:
以前的36v电动车充电器基本都有这个二极管

网友:
5V输出的少见。

网友:
家里好像有一个

网友:
充电器,电源都有这个保护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山寨的。那个年代十分流行换下原装充电器另外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