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GLOWAY Valiant 120GB/SM2256K-AB 停电后就不能用 求伙伴们帮忙看看还有救吗

楼主(2023-07-29):
一直用的好好的,停电了一下就不能用了。伙伴们出出招呀,最好能救活过来感谢呀。里面的数据存了几年了。

直接上图吧。

硬盘正面 光威晓将120G

硬盘正面 光威晓将120G

板正面

板正面

  状况表现

  状况表现

网友:
pe下用dg复制完文件,检查是否正确可用,然后记下型号序列号等信息,找工具开卡就行了。
dg不行就用rs,论坛有

网友:
PE下也照样卡,如果数据不重要的话 ,开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