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TR设备主猫只有1个光口,从路由也只有1个光口,主猫和从路由如何连接?

楼主(2023-07-30):
主猫和从路由是通过光纤连接的,

然后入户光纤怎么连到主猫呢?
主猫只有1个光口,怎么同时连入户光纤和从路由呢

网友:
网线呗。智商税的东西。

网友:
入户光纤接光猫

光猫网线接路由器

路由器网线接无线路由器

网友:
用的分光器啊

网友:
从路由这么稀罕

网友:
主猫这么牛B。。。光猫的光纤是数据接入口,,,你接从路由,,,搞笑吗

两个光纤都是光纤数据接入口,,,你这种玩法,真的很可爱

光猫的光纤接运营商,,,,如果从路由没有WAN口,,只能光纤为数据接入口,,,那你就 关了路由的路由功能,让它做交换机,,LAN口接光猫的LAN口

网友:
FTTR主光猫有两个光口,目前没见过单光口的

网友A:
可以用分光器,我公司就是这样接了两个分路由

网友:
fttr主路由是有两个光纤口的!一个是进口一个是出口!

网友:
应该是用网线吧。有个疑问,一根光纤能接两个设备吗?营运商不是都绑定设备了吗?

网友:
不是有分光器吗?FTTR光猫有2个光口

网友:
光纤分光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分光器,我公司就是这样接了两个分路由

主猫你用的哪个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猫你用的哪个牌子?

FTTR分主猫和子猫的啊

网友:
这个论坛能人很多

网友:
没有下行光口就不叫FT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