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家装,拆东泰dtc铰链,天猫对比拼多多。

楼主(2023-07-30):
最近家里装修,买了板材请木匠现场制作。也去打听了一下全屋定制,价格要好几万,感觉还是自己做省钱。
买的兔宝宝板材,价格220一张,面板用的兔宝宝欧松板230一张。

铰链和轨道,实体店太贵,一个要10元左右,需要好几十个,所以提前网购了。
铰链是东泰dtc  b80,二段阻力铰链。
天猫旗舰店和拼多多各买了10个回来,看货后再继续下单。

天猫店铺的4.2元一个,拼多多的价格在3.5元左右。

先上称,重量一样。外观做工材质分辨不错来差别。

再来对比细节。

背部都有钢印编码。

轴销上有压印的2,底部也有定位的穿心凹。

感觉都是正品。
买的东泰的阻力轨道,

末端进入的时候手感还不错。

网友:
第一次看见对比这个的 哈哈

网友:
这些小五金没必要山寨的,关键是商家的利润多或者少而已!

网友:
带阻尼的铰链应该不会太差,只要材料不生锈,即使用不锈钢,毕竟太小的厂做不出来这结构。滑道的科技含量太低,有那种很薄(大概0.6)的料做的,再配上其它材料的偷工减料,承重力太差,使用寿命大幅度降低,这个选择空间很大。我厂用的铰链由广东厂家直供,这玩意很少有坏的,售后那方面几乎没有,滑道这东西虽说也是直供,但售后就多了,毕竟一分钱一分货,手头宽裕可用选大牌的百隆(百伦),海蒂诗等大品牌,国产品牌不太了解

网友A:
最新坏的往往是板子,而不是这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坏的往往是板子,而不是这玩意儿。

赞同赞同

网友:
全屋定制的兔宝宝根本还不是正品的兔宝宝,都是兔宝宝**,李逵李鬼,还是自己买原材料好

网友:
看来拼夕夕崛起是有原因的。

网友:
这玩意最容易坏,坏了还不好修

网友:
主要是容易生锈,厨房卫生间要用不锈钢的。质量不好的容易松动和变形,导致门下沉

网友:
这东西有的容易坏,有的却很好

网友:
感觉天猫的像正品

网友:
5楼说得有理

网友:
有阻尼的这些应该都不差,不锈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新坏的往往是板子,而不是这玩意儿。

潮气大不行,卫生间和厨房的铰链都锈断了

网友:
家装的铰链,数厨房的最关键,现在家里厨房的铰链 都是锈透的那种。

网友:
这玩意最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