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在电脑磁盘管理中,明明已经认到1G了,为什么开卡软件认不到呢?

楼主(2023-07-30):
电脑磁盘管理中,明明已经认到1G了,为什么开卡软件认不到呢?哪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Ready(RomMode)这没认?

网友A:
应该是闪存认不到或错误。试试闪存加焊或重值

网友:
这些开卡软件好多都是特意修改过的。就是让你用不成。

网友:
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  通用总线哪个被禁用了  开启就可以了

网友B:
就算它自己认1G 也要短接rom在上电,多试几个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算它自己认1G 也要短接rom在上电,多试几个版本。

而且你还必须要有颗粒,要不然它认了也会打个X的!!!

网友:
没认到flash 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你还必须要有颗粒,要不然它认了也会打个X的!!!

大佬说的对

网友D(2024-01-05):
楼主,我和你板子一样的,能问下怎么短接的么?网上只找到SATA的短接图,谢谢啦

网友:
手里两个 2263 有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和你板子一样的,能问下怎么短接的么?网上只找到SATA的短接图,谢谢啦 ...

尾部有两个过孔的,短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闪存认不到或错误。试试闪存加焊或重值

没开卡的都是1G 不管是128 还是256.没开卡的都是1G 不管是128 还是256.没开卡的都是1G 不管是128 还是256.

网友:
可能是存储颗粒坏块多 直接不认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部有两个过孔的,短接看看

谢了,昨天已经试过了。显示开卡成功,还是不能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