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机霍尔故障疑惑

楼主(2023-07-30):
买了一年多的某品牌电动车,这几天冷车骑几公里后就出现电机卡顿,报电机霍尔故障的问题,按修复键可以无霍尔继续行驶,这种情况是霍尔损坏的可能性大还是控制器损坏的可能性大呢?

网友:
控制器都报霍尔故障了,一般霍尔或者线有问题了,换霍尔不好搞,容易把电机搞嗝屁

网友:
建议换电机

网友:
换霍尔不难啊,我自己拆过好几次电机了

网友:
控制器损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霍尔故障可以换万能控制器。

网友:
建议换一辆

网友A:
电机一般保修3年还是5年,别自己动手。直接保修就行了。

网友:
电动车自己能修,,这要有修理经验丰富的师傅才易判定,,,,,按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控制器

网友B:
按修复键可以无霍尔继续行驶说明厂家设计了解决办法,继续用

网友:
是不是线束有问题

网友:
厂商自带屏蔽功能就代表这个问题是常态,直接厂家维修就好了。

网友:
还问啥,找售后( ⊙ o ⊙ )啊!电机包几年

网友:
我的电动车启车电机动静大,上网上查了下也说是霍尔的毛病,车子都十多年要报废了就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修复键可以无霍尔继续行驶说明厂家设计了解决办法,继续用

起步卡顿,噪音大

网友:
直接把霍尔线拆掉,省的捣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一般保修3年还是5年,别自己动手。直接保修就行了。

店面换了老板,现任说电机只保修一年,我要他和上级经销商沟通后又说是电机还在保修,要我等几天,不知道葫芦里会卖什么药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面换了老板,现任说电机只保修一年,我要他和上级经销商沟通后又说是电机还在保修,要我等几天,不知道 ...

电机保修期很长的。我原来那个好像是包五年,老板说的时候我都不大相信。电机不是易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