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三菱M70系统用的编码器HF-154S-A48

楼主(2023-07-30):
H154S-A48

4个螺丝就能打开了

凑近点看看

保存绝对值位置的大电容,1法拉

这个编码器的读数头?

换了角度看看,感觉象是有机玻璃

网友A:
这玩意怎么装到鼠标上?

网友:
头回见,看着挺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怎么装到鼠标上?

机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怎么装到鼠标上?

伺服电机用的    检测位置

网友B(2023-09-10):
绝对位置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位置编码器?

现在的都是绝对值了